基于单片机的CO检测系统 物联网在线实时监测的设计 带源程序和原理图

楼主(2016-07-17):
自己做的,原理图什么都有,
基于单片机的CO检测系统
本设计是基于STC单片机的CO检测系统,可以220V供电,也可以5V供电,可以检测CO浓度,自行设置报警值,当检测到CO浓度超过该设定值后进行声光报警,并将此时的CO浓度值和该时刻的时间存储,存储后可以查询,每次可存储3次报警值,可以通过蓝牙在手机上读取出当前的CO浓度和时间。
该系统共有7个按键,从左至右依次是功能按键、查询按键、加(上翻)按键、减(下翻)按键、清空按键、退出按键、复位按键
当系统供电后,显示主界面,如图1所示。
                       图1 主界面
1602液晶第一行显示时间,第二行前半部分显示此时CO浓度,即CO:****ppm(注意当系统供电后,CO传感器会有一个预热时间,需要55S左右的预热),第二行后半部分显示设定的报警值,即H:****,当按下功能按键后,进入报警值调节界面,如图2所示。此时通过加(上翻)按键、减(下翻)按键来调节报警值,当调节完成后,按下退出按键,返回图1所示界面。

                             图2 报警值设置界面
当CO浓度超过设置报警值后,蜂鸣器响,红色LED发光,当浓度值降低到报警值以下后报警自动解除,此次的报警时间和报警值将被存储。通过查询按键,进入查看存储报警值的界面,如图3所示。
       图3 查询界面
该系统可以进行3次报警值的存储,即连续发生3次报警后,这3次的报警值可以被存储,通过加(上翻)按键、减(下翻)按键进行翻页查询。当3次存储完成后,按下清除按键可以清空存储数据,为下次存储做准备。查询或清除完成后,通过退出按键,返回图1 所示界面。复位按键对单片机系统复位,出现死机后,通过该按键重启。
注意事项
1.   程序下载
程序利用串口下载,首先将下载器正确连接(说明一下,板子上的下载口从左到右依次接下载器的TX、RX,下载器上标的有,+5V和GND和蓝牙共用,共用的目的是下载程序时把蓝牙拔掉,切记),打开STC下载器如图。
选择STC125A60S2,点击“打开程序文件”选择源程序文件夹中的Output文件夹的(源程序) .hex文件。
点击下载,当提示上电时拔下电源再插上就可以了。
免冷切下载器不需要把电。

如果对我们的设计满意,请把我们推荐给您身边其他需要帮助的同学。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基于物联网CO在线实时监测的设计的原理图:

部分源码预览(元整的源码请下载附件)
/*
*********************************************************************************************************
*
*        模块名称 : ADC采集配置
*        文件名称 : adc.h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负责co输出电压采集
*        修改记录 :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1.0     2015-4-30
*
*
*********************************************************************************************************
*/
#include "adc.h"
/******************************************************************************
*函数名称:uint adc10_start(uchar channel);
*函数功能:adc采集
*输入参数:channel:1-7
*输出参数:adc
*返回值:adc10_start()
*******************************************************************************/
uint adc10_start(uchar channel)        //channel = 0~7
{
        uint        adc;
        uchar        i;

        ADC_RES = 0;
        ADC_RESL = 0;

        ADC_CONTR = (ADC_CONTR & 0xe0) | ADC_START | channel;

        i = 250;
        do{
                if(ADC_CONTR & ADC_FLAG)
                {
                        ADC_CONTR &= ~ADC_FLAG;
                        adc = (uint)ADC_RES;
                        adc = (adc << 2) | (ADC_RESL & 3);
                        return        adc;
                }
        }while(--i);
        return        1024;
}
/******************************************************************************
*函数名称:void  delay1_ms(unsigned char ms);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
*输入参数:ms
*输出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delay1_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int i;
         do{
              i = MAIN_Fosc / 14000;
                  while(--i)        ;   //14T per loop
     }while(--ms);
}
/******************************************************************************
*函数名称:void  INputchange(uchar date);
*函数功能:选择12C5A60AD/S2系列模拟输入(AD)选择
*输入参数:date
*输出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INputchange(uchar date)
{
             P1ASF = date;//0x03;//(1 << ADC_CH0);                        //12C5A60AD/S2系列模拟输入(AD)选择
          ADC_CONTR = ADC_360T | ADC_ON;

}
/******************************************************************************
*函数名称:uint  AdHandle(uchar num);
*函数功能:AD数据处理函数
*输入参数:num
*输出参数:number
*返回值:AdHandle
*******************************************************************************/
uint  AdHandle(uchar num)
{           uint        count;
       uint number;
           delay1_ms(100);
           delay1_ms(100);
           count = adc10_start(num);                // P1.0 ADC
           number = ((float)count*4.8828 );         //将采集的电压放大1000倍,主要是为了提高co计算的精度
           return number;

}

/*
*********************************************************************************************************
*
*        模块名称 : 按键发送配置
*        文件名称 : key.h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负责按键的配置
*        修改记录 :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1.0     2015-4-30
*
*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key.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buzzer.h"
int Key_Num = 200;
uchar select=3;
uchar page;
/******************************************************************************
*函数名称:uint Key_Alarm(void);
*函数功能:报警值设置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Key_Num
*返回值:Key_Alarm()
*******************************************************************************/
uint Key_Alarm(void)
{
        if(select==1)                                //在功能界面时才能对报警值经行设置
        {
                if(key_add == 0)                //判断key_add是否按下
                {
                     while(!key_add);         //保证按键按下一次加一次
                        Key_Num+=10;                 //报警值加10
                }
                if(key_reduce == 0)
                {
                     while(!key_reduce);
                        Key_Num-=10;
                }
                if (Key_Num<=0)
                {
                        Key_Num=0;
                }
        }
   return Key_Num;
}
/******************************************************************************
*函数名称:uchar key_Interface(void);
*函数功能:查询界面按键切换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page
*返回值:key_Interface()
*******************************************************************************/

uchar key_Interface(void)
{
        if(select==2)                                  //判断是否在查询界面
        {
                if(key_add == 0)                  //判断key_add是否按下
                {
                     while(!key_add);
                        page++;                             //页面上翻
                }
                if(key_reduce == 0)
                {
                     while(!key_reduce);        //防止按键抖动,按键对应的I/0一直低电平,
                        page--;
                }
                if (page<=1)                        //页面范围为1-3当小于1时按键再减则不起作用
                {
                        page=1;
                }
                if (page>=3)                        //当大于3是按键再加也不起作用
                {
                        page=3;
                }
        }
   return page;
}
/******************************************************************************
*函数名称:void key_Empty(void);
*函数功能:按键清空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key_Empty(void)
{
        Empty();
}
/******************************************************************************
*函数名称:uchar Key_function(void);
*函数功能:主界面按键切换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select
*返回值:Key_function()
*******************************************************************************/
uchar Key_function(void)
{
           if(key_function == 0)                  //判断功能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key_function);        //防止按键抖动,按键对应的I/0一直低电平,
                lcd_init();                                 //液晶清屏
                select=1;                             //显示功能界面
        }
        if(key_inquire == 0)                  //判断查询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key_inquire);        //防止按键抖动,按键对应的I/0一直低电平,
                lcd_init();
                select=2;                              //显示查询界面
        }
         if(key_exit == 0)                         //判断退出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key_exit);        //防止按键抖动,按键对应的I/0一直低电平,
                lcd_init();
                select=3;                            //显示主界面
        }
        return select;
}

/*
*********************************************************************************************************
*
*        模块名称 : ADC采集配置
*        文件名称 : adc.h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负责co输出电压采集
*        修改记录 :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1.0     2015-4-30
*
*
*********************************************************************************************************
*/
#include "adc.h"
/******************************************************************************
*函数名称:uint adc10_start(uchar channel);
*函数功能:adc采集
*输入参数:channel:1-7
*输出参数:adc
*返回值:adc10_start()
*******************************************************************************/
uint adc10_start(uchar channel)        //channel = 0~7
{
        uint        adc;
        uchar        i;

        ADC_RES = 0;
        ADC_RESL = 0;

        ADC_CONTR = (ADC_CONTR & 0xe0) | ADC_START | channel;

        i = 250;
        do{
                if(ADC_CONTR & ADC_FLAG)
                {
                        ADC_CONTR &= ~ADC_FLAG;
                        adc = (uint)ADC_RES;
                        adc = (adc << 2) | (ADC_RESL & 3);
                        return        adc;
                }
        }while(--i);
        return        1024;
}
/******************************************************************************
*函数名称:void  delay1_ms(unsigned char ms);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
*输入参数:ms
*输出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delay1_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int i;
         do{
              i = MAIN_Fosc / 14000;
                  while(--i)        ;   //14T per loop
     }while(--ms);
}
/******************************************************************************
*函数名称:void  INputchange(uchar date);
*函数功能:选择12C5A60AD/S2系列模拟输入(AD)选择
*输入参数:date
*输出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INputchange(uchar date)
{
             P1ASF = date;//0x03;//(1 << ADC_CH0);                        //12C5A60AD/S2系列模拟输入(AD)选择
          ADC_CONTR = ADC_360T | ADC_ON;

}
/******************************************************************************
*函数名称:uint  AdHandle(uchar num);
*函数功能:AD数据处理函数
*输入参数:num
*输出参数:number
*返回值:AdHandle
*******************************************************************************/
uint  AdHandle(uchar num)
{           uint        count;
       uint number;
           delay1_ms(100);
           delay1_ms(100);
           count = adc10_start(num);                // P1.0 ADC
           number = ((float)count*4.8828 );         //将采集的电压放大1000倍,主要是为了提高co计算的精度
           return number;

}

原理图下载:
基于物联网CO在线实时监测的设计源码下载: 源程序1 -

楼主:
一些功能的介绍

楼主:
有好多设计,平常学的时候作者玩的,有需要的联系我,有缘人直接带走

网友A(2017-05-11):
楼主仿真图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B:
为什么测出的浓度100多,这么高

网友C(2018-03-28):
求问这两块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大神啊,牛逼

网友E:
检测一氧化碳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求问这两块是什么意思?

同问

网友F(2019-12-04):
引用 楼主:
有好多设计,平常学的时候作者玩的,有需要的联系我,有缘人直接带走

我需要

网友G(2020-11-15):
不错,值得学习。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H(2021-05-13):
引用 网友C:
求问这两块是什么意思?

第二个是电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