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2C5A60S2的EEPROM第二扇区求助

楼主(2016-07-17):
STC12C5A60S2,分别把第一组数据和第二组数据分别放在EEPROM的第一扇区(0x0000)和第二扇(0x0200),IAP程序是严格按照官方手册写的,为什么第一扇区正常存取,面第二扇区却不能存取(严格的说是根本就没法写入),请高手帮我看一下,非常感谢!
uchar data bht[4];//用于储存第一组数据的值(0~3一共4个)
char data hms[9];//用于储存第二组数据的值(0~8一共9个)
uint code E_bhtaddr[]={0x0000,0x0001,0x0002,0x0003};//存第一组数据的值在eeprom中的地址
uint code E_hmsaddr[]={0x0200,0x201,0x202,0x203,0x204,0x205,0x206,0x207,0x208};//存第二组数据的值在eeprom中的地址
//*******************************读取存第一组数据的值函数*****************************
void Eeprom_Rbht()
{
        uchar i;
        for(i=0;i<4;i++)
        {
                bht[i]=Byte_read(E_bhtaddr[i]);
                if(bht[i]<1|bht[i]>60)bht[i]=25;
        }
}
//*******************************储存存第一组数据的值函数*****************************
void Eeprom_Wbht()
{
        uchar i;
        Sector_Erase(0x0000);
        for(i=0;i<4;i++)
        {
                Byte_write(E_bhtaddr[i],bht[i]);
        }
}
//*******************************读取存第二组数据的值函数*****************************
void Eeprom_Rhms()
{
        uchar i;
        for(i=0;i<9;i++)
        {
                hms[i]=Byte_read(E_hmsaddr[i]);
                if(hms[i]<0|hms[i]>60)hms[i]=20;
        }
}
//*******************************储存存第二组数据的值函数*****************************
void Eeprom_Whms()
{
        uchar i;
        Sector_Erase(0x200);
        for(i=0;i<9;i++)
        {
                Byte_write(E_hmsaddr[i],hms[i]);
        }
}

网友A:
未细看你的程序,估计是先要擦一下,而后再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细看你的程序,估计是先要擦一下,而后再写.

是先擦后写的,同样的语句,就把地址从第一扇区改成第二扇区就没反应了。

网友B: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发现第二扇区不能操作。。。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发现第二扇区不能操作。。。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没呢,目前还无解。。。

网友C(2019-05-12):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