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上升沿触发中断如何设置

楼主:
stc12c5a60s2上升沿触发中断如何设置,貌似会使用到PCA,请问各位网友这个怎么设置啊,给个思路也行,谢谢

对了,这个是用来记录数量的,用的是对射式光电传感器,但是它在有遮挡时是高电平,软件延时又不稳定

网友A(2016-07-18):
可以用一个三极管反向一下,就可以了。原本只有下降沿和低电平,没有上升沿触发。

网友B:
当考虑:
1,光电接部分对环境的敏感(误动作)[需要用载波型式的对射光电,以搞环境干扰]
2,挡光时的弹动(实际不是一个简单的上沿,而是多个),在软件上的弹动处理(预计是一个中断,实际是N个中断产生了).[需要用数字过滤,如对中断发生的时间间隔作限制,间隔太小的,不与认可]

网友C:
也可参看《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第3章的详细描述。

网友C:
使用语句:IT0=0;即可

网友D(2016-10-20):
/*********************************************************************************************
修改:刘海龙
程序名:测试

/**********中断初始化函数***********************************************************************************/
void INT_init (void){
        EA = 1;        //中断总开关
        //EX1 = 1; //允许外部中断1中断
        EX0 = 1; //禁止外部中断0中断
        //IT1 = 1; //1:下沿触发  0:低电平触发
        IT0 = 1; //1:下沿触发  没有产品经过时为低电平不会触发,
        //第一个产品正对着传感器时此时为高电平同样不会触发,就在产品离开
        //的一刹那高电平变为低电平下降沿产生了,此时被触发,进入中断计数加一
}
/*********************************************************************************************

/***************外部中断INT0中断处理程序*******************************************************************************/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切换寄存器组到2
m++;        //当产品从红外传感器经过后数量加一
}
/************************************END*********************************************************/

网友D:
采用下沿触发  没有产品经过时为低电平不会触发,第一个产品正对着传感器时此时为高电平同样不会触发,就在产品离开传感器的一刹那,高电平变为低电平下降沿产生了,此时被触发,进入中断计数加一所以说不用上升沿换个思路对程序进行处理照样可以精确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