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形电路整不出规则矩形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7-18):
利用电压比较器进行整形,但得不到规则的矩形图,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一般都是通过阻容整形

网友B:
主要与比较器的频响以及驱动能力相关,请附比较器的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与比较器的频响以及驱动能力相关,请附比较器的DATASHEET

比较器是OPAM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通过阻容整形

大神,我不是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