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串口自发自收的C51程序

楼主(2016-07-19):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define  PA XBYTE [0Xcfa0]
#define  PB XBYTE [0Xcfa1]
#define  PC XBYTE [0Xcfa2]
unsigned char table1[10]={1,2,3,4,5,6,7,8,9,10     };
unsigned char table2[10]={ 0,0,0,0,0,0,0,0,0,0    };
unsigned char LEDSEG[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i=0,j=0,k=0;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u);
void send ();
void recv ();
void display ();
void main ()
{
  TMOD=0X20  ;
  TH1=TL1=255  ;
  TR1=1;
  SCON=0x50;
  PCON=0x80;
  EA=1;ES=1;
  while (1)
  {
   send ();
   display ();
  }

}
void send ()
{SBUF=table1[i++];
Delay (50);
if (i==10)  i=0;
}

void recv()
{table2[j++]=SBUF;
   if (j==10) j=0;

}

  void display ()
  {
     if (j!=0)
     {P1=table2[k++];
      Delay (1000);
      if (k==10) k=0;
      PB=0xfe;
      PA=LEDSEG[table1[10]-0x30];
      delay(10);
     }
  }

  void ser () interrupt 4
   {
     if(TI==1)  TI=0;
     if(RI==1)
     {RI=0;recv ();}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u)
   {
   unsigned char i;
   while (u--)
   {for (i=0;i<42;i++);}
   }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单片机?

网友A:
楼主:可以解释一下#define  PA XBYTE [0Xcfa0]
#define  PB XBYTE [0Xcfa1]
#define  PC XBYTE [0Xcfa2]  定义的意思吗?

网友B:
不加注释的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