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程序问题

楼主(2016-07-19):
请教个问题,a,b,c,Q,4个变量,a先1后0,Q为1,b先1后0,Q为0。还有就是在Q为1的时候,  c为1时,Q为0, c为0时,Q为1,没弄出来,请指点

网友A:
你说的不够详细啊 ,能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B:
不知道你具体的问题是怎样的,就编写了一个小程序,希望可以帮到你。#include<stdio.h> //a,b,c,Q,4个变量,a先1后0,Q为1,b先1后0,Q为0。还有就是在Q为1的时候,  c为1时,Q为0, c为0时,Q为1 void main() {         int a=0,b=0,c=0,Q=0,r[4]={0,0,0,0},h[4],i;         for(i=0;i<9;i++)         {         printf("请输入a b c Q的值\n");         scanf("%d%d%d",&a,&b,&c);         h[0]=a;         h[1]=b;         h[2]=c;         h[3]=Q;         if(r[0]==1)         {                 if(h[0]==0)                         h[3]=1;         }         if(r[1]==1)                 if(h[1]==0)                         h[3]=0;         if(h[3]==1)         {                 if(h[2]==1)                         h[3]=0;                 else                         h[3]=1;         }         printf("a=%d,b=%d,c=%d,Q=%d\n",h[0],h[1],h[2],h[3]);         printf("\n");         }  }

网友B:
#include<stdio.h>
//a,b,c,Q,4个变量,a先1后0,Q为1,b先1后0,Q为0。还有就是在Q为1的时候,  c为1时,Q为0, c为0时,Q为1
void main()
{
        int a=0,b=0,c=0,Q=0,r[4]={0,0,0,0},h[4],i;
        for(i=0;i<9;i++)
        {
        printf("请输入a b c Q的值\n");
        scanf("%d%d%d",&a,&b,&c);
        h[0]=a;
        h[1]=b;
        h[2]=c;
        h[3]=Q;
        if(r[0]==1)
        {
                if(h[0]==0)
                        h[3]=1;
        }
        if(r[1]==1)
                if(h[1]==0)
                        h[3]=0;
        if(h[3]==1)
        {
                if(h[2]==1)
                        h[3]=0;
                else
                        h[3]=1;
        }
        printf("a=%d,b=%d,c=%d,Q=%d\n",h[0],h[1],h[2],h[3]);
        printf("\n");
        }

}

网友C:
这几个值之间是有逻辑关系的还是相互独立互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