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通信之控制灯的亮度

楼主(2016-07-19):
各位大神:       大家好!我写了一个用红外控制灯的亮度的程序,
但是,下载到单片机之后,连灯都不亮,更不要谈调节
亮度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是把红外通信的的程序和
按键控制灯的亮度的程序修改整合到一起的,程序没有
语法错误,能够编译下载,但是没有实际效果。程序下
载到单片机后,灯不亮,蜂鸣器过一会就响了。
       各位大神帮帮忙,指导一下小弟。谢谢!

附上源代码

/*-----------------------------------------------
名称:数码管显示红外遥控器中(1-9)键号

内容:按遥控器上的1-9按键会在数码管上对应显示键号,注意其它按键没有反应的。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disnum,pwm,num;

sbit ir=P3^2;
sbit fm=P1^3;

//uchar code table_du[10]={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显示段码值0~9

uchar irtime;
bit irprosok,irok;
uchar ircode[4];
uchar irdata[33];
uchar startflag;
uchar  bitnum;

void timer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256*(1/12m)*12=0.256ms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void int0init(void)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int0 ()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if(startflag)
{
  if(irtime>32&&irtime<63)  //8-16ms
        {
           bitnum=0;
        }
        irdata[bitnum]=irtime;
        irtime=0;
        bitnum++;
        if(bitnum==33)
          {
           bitnum=0;
           irok=1;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void irpros(void) // 红外码值处理
{
        uchar mun,k,i,j;
        k=1;
        for(j=0;j<4;j++)
        {
                for(i=0;i<8;i++)
                {
                        mun=mun>>1;
                        if(irdata[k]>6)
                        {
                                mun=mun | 0x80;
                        }
                                k++;
                }
                ircode[j]=mun;
        }
        irprosok=1;
}

void ir_work(void) //红外键值处理
{
        switch(ircode[2])   //判断操作码(第三个数码值)
                 {
                        /* case 0x16:disnum=0;break;//0
                         case 0x0c:disnum=1;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号
                         case 0x18:disnum=2;break;//2
                         case 0x5e:disnum=3;break;//3
                         case 0x08:disnum=4;break;//4
                         case 0x1c:disnum=5;break;//5
                         case 0x5a:disnum=6;break;//6
                         case 0x42:disnum=7;break;//7
                         case 0x52:disnum=8;break;//8
                         case 0x4a:disnum=9;break;//9 */
                         case 0x15:disnum=0;break;//+1
                         case 0x07:disnum=1;break;//-1
             default:break;
                         }

                  irprosok=0;//处理完成标志
  }

/*void display(uint disnum)
{
P0=table_du[disnum/10];
P2=0x01;
delay(10);
P0=table_du[disnum%10];
P2=0x02;
delay(10);
}         */
void delay(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bee()                  //蜂鸣器
{
        fm=0;
        delay(100);
        fm=1;
        delay(100);
}

void keyscan()
{

        if(disnum==0)
        {
                delay(50);
                if(disnum==0)
                {
                        if(pwm<32)
                        {
                                pwm++;
                                delay(100);
                        }
                        else
                        {
                                bee();
                        }
                }
        }

        if(disnum==1)
        {
                delay(50);
                if(disnum==1)
                {
                        if(pwm>1)
                        {
                                pwm--;
                                delay(100);
                        }
                        else
                        {
                                bee();
                        }
                }
        }
}

void init_t0()
{
        TMOD=0x01;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0() interrupt 2
{

        TR0=0;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num++;
        if(num>32)
        {
                num=0;
        }
        if(num<=pwm)
        {
                //P2=0xff;
                P0=0x00;
        }
        else
        {
                //P2=0x00;
                P0=0xff;
        }
        TR0=1;
}
void main(void)
{
        int0init(); //外部中断初始化
        timer0init();//定时器初始化

        //disnum=0; //数码管清屏
        //display(disnum);
        // wela=0;

         while(1)//主循环
           {
            if(irok==1)     //如果红外编码接收好了,
                  {
                           irpros();   //进行红外码值处理。
                           irok=0;
                  }

            if(irprosok==1) //如果红外码值处理好后,
                  {
                           ir_work();   //进行工作处理。
                    }
                           init_t0();
                        num=0;
                        pwm=16;
                        while(1)
                        {
                                keyscan();
                    }
         }
}

/*delay2(uchar x)
{
  uchar a,b;
  for(a=x;a>0;a--)
          for(b=200;b>0;b--);
}
  */

单片机程序原件

楼主:
这里不是24小时必答区吗?怎么一个回答都没有啊,心累,这几天都在搞这个,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A:
貌似时序有问题,扫描太快了是不是。具体没看,自己研究

网友B:
如果你不注释你的程序,别人看得很费劲的,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我建议你注释一下,这样方便了别人,能更快的帮上你

网友B:
定时器怎么一初始化就开了,这样怎么能够准确地计算到波长,中断服务函数内的TMOD一回是0x02,又0x01,到处赋值,程序如何能按你所想的工作.建议你多多琢磨,养成个好习惯,程序写整齐,注释到位,这样容易找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