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做ADC??????

楼主:
单片机型号:stc15w204s
比较器做ADC原理不明白
谁帮我一下

P_adc=P1.5脚

if(CMPCR1 & CMPRES)
{P_adc=1;  adc++;}
else
{P_adc=0}

网友A(2016-07-19):
断章取义了吧?

有些ADC(比如双积分)要用到比较器(甚至是必须),但仅仅用比较器是不够的。你图中的输入端大概就可以是双积分的输出端。

网友B(2016-09-05):
OK终于想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