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显示系统msp430程序

楼主:
定位显示系统msp430程序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math.h"
#define SENDCOMM 0XF8     //0XF1000
#define READCOMM 0XFC     //0XF1100
#define SENDDATA 0XFA     //0XF1010
#define READDATA 0XFE     //0XF1110
/*-----12864串行定义--------*/
#define E_CLK_0  P1OUT &= ~BIT7         //时钟信号为0
#define E_CLK_1  P1OUT |= BIT7                //时钟信号为1
#define RW_SID_0  P1OUT &= ~BIT6        //数据信号为0
#define RW_SID_1  P1OUT |= BIT6                //数据信号为1
/*-----12864工作方式定义-------*/
#define EXTEND_SET 0x34//扩展指令集,绘图显示关
#define DRAW_ON 0x36 //绘图显示开
#define DRAW_OFF 0x34 //绘图显示关
#define BASIC_SET 0x30//基本指令集

#define FOSC 16000000
#define Machine_cycle 1.0/FOSC
#define Sound 340
/*------LCD12864基本函数-------*/
void LCD_send_byte(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LCD_read_byte();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m);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lcd_data);
void LCD_set_add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addr_x, unsigned char addr_y, char* str);
void LCD_list_num(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long number);
void LCD_list_Decimal(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double Decimal);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flag, char data);
void LCD_clear(void);
unsigned char LCD_read_data();
void check_busy();
/*-----LCD12864绘图函数-------*/
void GUI_clear();  //绘图清屏函数 (清屏指令在画图时不能使用)
void GUI_draw_full_picture(const unsigned char *dat);//画满屏图片,横向取模
//void LCD_set_do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打点程序
//void GUI_hline(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画水平线函数,x0,x1为起始点和终点的水平坐标,y为垂直坐标
/*---------键盘函数---------*/
unsigned char getkey(void);
void GPIO_init();
void TIMER0_init();
void TIMER1_init();
void Calculation();

unsigned char num[] = {"0123456789ABCDEF"};
unsigned char key_t,key,t;
unsigned char odd;
unsigned long cap1_2=0;
unsigned long cap2_0=0;
unsigned long cap2_1=0;
unsigned long cap2_4=0;
unsigned int flag=0;
double x=0,y=0;
double X[20];
double Y[20];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DCOCTL=CALDCO_16MHZ;
        BCSCTL1=CALBC1_16MHZ;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LCD_init();
        LCD_clear();
        GPIO_init();
        TIMER0_init();
        TIMER1_init();
        LCD_write_string(1,8,"坐标");
        _EINT();//开全局中断
        while(1)
        {
                if(cap1_2!=0)
                        if(cap2_0!=0)
                                if(cap2_1!=0)
                                        if(cap2_4!=0)
                                        {
                                                _DINT();
                                                TA0CTL&=~MC_2;
                                                TA1CTL&=~MC_2;
                                                Calculation();
                                                cap1_2=0;
                                                cap2_0=0;
                                                cap2_1=0;
                                                cap2_4=0;
                                                TA0CCR1=0x0000;
                                                TA1CCR0=0x0000;
                                                TA1CCR1=0x0000;
                                                TA1CCR2=0x0000;
                                                P1SEL&=~BIT2;
                                                P1OUT&=~BIT2;
                                                _delay_cycles(10);
                                                P1IE|=BIT2;
                                                _EINT();
                                        }
        }
}
//P1口外部中断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if(P1IFG&BIT2)
        {
                P1OUT^=BIT0;
                P1IE&=~BIT2;  //1.2禁止中断
                P1OUT|=BIT2; //1.2输出
                P1SEL|=BIT2; //p1.2外围模块功能
                _delay_cycles(10);
                TA0CTL|=MC_2+TACLR; //MC2连续计数   TACLR清除
                TA1CTL|=MC_2+TACLR;
                TA0CCTL1|=CM_2+CCIE;//CM选择捕获  CCIE中断允许
                TA1CCTL0|=CM_2+CCIE;
                TA1CCTL1|=CM_2+CCIE;
                TA1CCTL2|=CM_2+CCIE;
                P1IFG&=~BIT2;        //P1.2无中断请求
        }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A1定时  R0计数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1(void)
{
        TA0CCTL1&=~CM_2;
        TA0CCTL1&=~CCIE;
        P1OUT^=BIT0;
        cap1_2=TA0CCR1;
        TA0CCTL1&=~CCIFG;
}

// Timer A1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0(void)                                //A0定时  R1计数
{
        TA1CCTL0&=~CM_2;
        TA1CCTL0&=~CCIE;
        P1OUT^=BIT0;
        cap2_0=TA1CCR0;
        TA1CCTL0&=~CCIFG;
}

#pragma vector=TIMER1_A1_VECTOR                                //A1定时  R1计数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1(void)
{
        switch(TA1IV)
        {
        case TA1IV_TACCR1:
                {
                        TA1CCTL1&=~CM_2;
                        TA1CCTL1&=~CCIE;
                        P1OUT^=BIT0;
                        cap2_1=TA1CCR1;
                        TA1CCTL1&=~CCIFG;
                        break;
                }
        case TA1IV_TACCR2:
                {
                        TA1CCTL2&=~CM_2;
                        TA1CCTL2&=~CCIE;
                        P1OUT^=BIT0;
                        cap2_4=TA1CCR2;
                        TA1CCTL2&=~CCIFG;
                        break;
                }
        default:break;
        }
}

void GPIO_init()
{
        //标志口
        P1DIR|=BIT0;
        P1OUT&=~BIT0;
        _delay_cycles(20);
        //p1.2外部中断设置
        P1DIR&=~BIT2;//输入,上升沿触发,开中断
        P1REN|=BIT2;
        P1OUT&=~BIT2;
        P1IES&=~BIT2;
        P1IE|=BIT2;
        P1IFG&=~BIT2;
        _delay_cycles(20);
        //p2.0 p2.1 p2.4捕获设置
        P2DIR&=~BIT0+BIT1+BIT4;//设置P2.0,2.1,2.4为输入
        P2REN|=BIT0+BIT1+BIT4;
        P2OUT|=BIT0+BIT1+BIT4;
        P2SEL|=BIT0+BIT1+BIT4;
        _delay_cycles(20);
}

void TIMER0_init()
{
        TA0CTL |= TASSEL_2+MC_0+TACLR;
        TA0CCTL1|=CCIS_0+SCS+CAP+CM_0;
}

void TIMER1_init()
{
        TA1CTL |= TASSEL_2+MC_0+TACLR;
        TA1CCTL0|=CCIS_0+SCS+CAP+CM_0;
        TA1CCTL1|=CCIS_0+SCS+CAP+CM_0;
        TA1CCTL2|=CCIS_0+SCS+CAP+CM_0;
}

void Calculation()
{
        long a,b,c,d;
        double DA,DB,DC,DD;
        double x1,x2,y1,y2;
        DA=Sound*cap1_2*Machine_cycle*100.0;
        DB=Sound*cap2_0*Machine_cycle*100.0;
        DC=Sound*cap2_1*Machine_cycle*100.0;
        DD=Sound*cap2_4*Machine_cycle*100.0;
        x1=(DD*DD-DC*DC+250000*1.0)/(1000*1.0);
        x2=(DA*DA-DB*DB+250000*1.0)/(1000*1.0);
        y1=(DB*DB-DC*DC+122500*1.0)/(700*1.0);
        y2=(DA*DA-DD*DD+122500*1.0)/(700*1.0);
        if(flag<20)
        {
                X[flag]=(x1+x2)*1.0/2.0;
                Y[flag]=(y1+y2)*1.0/2.0;
                flag++;
        }
        else
        {
                for(flag=0;flag<20;flag++)
                {
                        x=x+X[flag];
                        y=y+Y[flag];
                }
                x=x*1.0/20.0;
                y=y*1.0/20.0;
                LCD_list_Decimal(2,4,x);
                LCD_list_Decimal(3,4,y);
                flag=0;
        }
//        a=cap1_2-cap1_2;
//        b=cap2_0-cap1_2;
//        c=cap2_1-cap1_2;
//        d=cap2_4-cap1_2;
//        LCD_list_num(1,1,a);
//        LCD_list_num(2,1,b);
//        LCD_list_num(3,1,c);
//        LCD_list_num(4,1,d);
        LCD_list_num(1,1,cap1_2);
        LCD_list_num(2,1,cap2_0);
        LCD_list_num(3,1,cap2_1);
        LCD_list_num(4,1,cap2_4);
}
/*---------键盘函数---------*/
unsigned char getkey(void) //获得键盘的值
{
        P1REN |= BIT3 + BIT4 + BIT5;
        P1DIR &= ~(BIT3 + BIT4 + BIT5);
        P1OUT |= BIT3 + BIT4 + BIT5; //00111000
        t = (P1IN & 0x38)/8;
        if (t == 0x07) {
                P1REN |= BIT4 + BIT5;
                P1REN &= ~BIT3;
                P1DIR |= BIT3 + BIT4 + BIT5;
                P1OUT |= BIT4 + BIT5; //00110000
                P1OUT &= ~BIT3;
                P1DIR &= ~(BIT4 + BIT5);
                t = P1IN & 0x038;
                t = (t/8) / 2 + 7;
                if (t == 0x0a) {
                        P1REN |= BIT5 + BIT3;
                        P1REN &= ~BIT4;
                        P1DIR |= BIT3 + BIT4 + BIT5;
                        P1OUT |= BIT3+BIT5; //00101000
                        P1OUT &= ~BIT4;
                        P1DIR &= ~(BIT3 + BIT5);
                        t = P1IN & 0x38;
                        t = ((t/8) + 1) / 2 + 10;
                        if (t == 0x0d) {
                                P1REN |= BIT3 + BIT4;
                                P1REN &= ~BIT5;
                                P1DIR |= BIT3 + BIT4 + BIT5;
                                P1OUT |= BIT3+BIT4; //00011000
                                P1OUT &= ~BIT5;
                                P1DIR &= ~(BIT3 + BIT4);
                                t = P1IN & 0x38;
                                t =(t/8)+13;
                        }
                }
        }
        return (t);
}

void show_key()//显示键盘的值
{
        key_t=getkey();
        if(key_t!=16)
        {
                _delay_cycles(20000);
                key=getkey();
                if(key==key_t)
                {
                        while(1)
                        {
                                key_t=getkey();
                                if(key_t==16)
                                        break;
                        }
                }
                else
                {
                        key=16;
                }
                if(key==15)
                        LCD_clear();
                else
                        LCD_write_char(1, 2,0,num[key]);
                _delay_cycles(200000);
        }
}

/*------LCD12864基本函数-------*/
void check_busy()
{
        do
        {
                LCD_send_byte(READCOMM);
        }
        while(LCD_read_byte()&0x80);
}

void LCD_send_byte(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i=0;
        for (i = 8; i > 0; i--) {
                if (a & (0x01 << (i - 1)))
                        RW_SID_1;
                else
                        RW_SID_0;
                _delay_cycles(100);
                E_CLK_1;
                _delay_cycles(100);
                E_CLK_0;
                _delay_cycles(100);
        }
}

unsigned char LCD_read_byte()
{
        unsigned char i,j,temp1=0;
        _delay_cycles(100);
        P1DIR&=~BIT6;
        RW_SID_1;
        for(j=0;j<2;j++)
        {
                for(i=0;i<4;i++)
                {
                        if(P1IN&BIT6) temp1|=0x01;
                        else temp1&=~0x01;
                        temp1<<=1;
                        E_CLK_0;
                        _delay_cycles(100);
                        E_CLK_1;
                        _delay_cycles(100);
                        E_CLK_0;
                        _delay_cycles(100);
                }
                for(i=0;i<4;i++)
                {
                        E_CLK_0;
                        _delay_cycles(100);
                        E_CLK_1;
                        _delay_cycles(100);
                        E_CLK_0;
                        _delay_cycles(100);
                }
        }
        P1DIR|=BIT6;
        return temp1;
}

unsigned char LCD_read_data()
{
        unsigned char temp;
        LCD_send_byte(READDATA);
        _delay_cycles(1000);
        temp=LCD_read_byte();
        return temp;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m) {
        unsigned char temp;
        check_busy();
        _delay_cycles(100);

        LCD_send_byte(SENDCOMM); //MCU to LCD, command

        temp = comm & 0XF0;
        LCD_send_byte(temp); //send high 4 bits

        temp = ((comm & 0X0F) << 4) & 0XF0;
        LCD_send_byte(temp); //send low 4 bits

        _delay_cycles(100);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lcd_data) //写数据
{
        unsigned char temp;
        check_busy();
        _delay_cycles(100);
        LCD_send_byte(SENDDATA);

        temp = lcd_data & 0xf0;
        LCD_send_byte(temp);

        temp = (lcd_data & 0X0F) << 4;
        LCD_send_byte(temp);

        _delay_cycles(100);

}

void LCD_set_add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设置显示位置
{
        if(y%2==0) odd=0;
        else odd=1;
        y=(y+1)/2;
        switch (x) {
        case 1:
                LCD_write_com(0X7F + y);
                break;
        case 2:
                LCD_write_com(0X8F + y);
                break;
        case 3:
                LCD_write_com(0X87 + y);
                break;
        case 4:
                LCD_write_com(0X97 + y);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flag, char data)
{
        LCD_set_addr(x, y);
        if(odd==0)
        {
                if(flag==1)
                {
                        LCD_read_data();
                        LCD_set_addr(x,y);
                        LCD_write_data(data);
                }
        }
        LCD_write_data(data);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addr_x, unsigned char addr_y, char* str) {
        unsigned char LCD_temp;
        LCD_set_addr(addr_x, addr_y);
        if(odd==0)
        {
                LCD_read_data();
                LCD_set_addr(addr_x,addr_y);
                LCD_write_data(*str++);
        }
        LCD_temp = *str;
        while (LCD_temp != 0x00) {
                LCD_write_data(LCD_temp);
                LCD_temp = *(++str);
        }
}

void LCD_list_num(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long number)
{
        unsigned char pos;
        switch (x)
        {
                case 1:
                        x=0x7F;
                        break;

                case 2:
                        x=0x8F;
                        break;

                case 3:
                        x=0x87;
                        break;

                case 4:
                        x=0x97;
                        break;
        }
        pos=x+y;
        LCD_write_com(pos);
        if(number<=-100000&&number>-1000000)
        {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00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00)%1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0)%1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1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1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
        }
        if(number<=-10000&&number>-100000)
        {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0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0)%1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0)/10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1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
        }
        if(number<=-1000&&number>-10000)
        {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1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1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
        }
        if(number<=-100&&number>-1000)
        {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1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
        }
        if(number<=-10&&number>-100)
        {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
        }
        if(number<0&&number>-10)
        {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
        }
        if(number>=0&&number<10)
        {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
        }
        if(number>=10&&number<100)
        {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
        }
        if(number>=100&&number<1000)
        {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1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
        }
        if(number>=1000&&number<10000)
        {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1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1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
        }
        if(number>=10000&&number<100000)
        {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0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0)%1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0)/10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1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
        }
        if(number>=100000&&number<1000000)
        {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00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00)%1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0)%1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1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1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
        }
        if(number>=1000000&&number<10000000)
        {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000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000)%1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00)%1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0)%1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0)%1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10);
                LCD_write_data(0x30+number%10);
        }
}

void LCD_list_Decimal(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double Decimal)
{
        unsigned char pos;
        double Deci;
        unsigned long num;
        num=(unsigned long)Decimal;
        Deci=Decimal-num;
        switch (x)
        {
                case 1:
                        x=0x7F;
                        break;

                case 2:
                        x=0x8F;
                        break;

                case 3:
                        x=0x87;
                        break;

                case 4:
                        x=0x97;
                        break;
        }
        pos=x+y;
        LCD_write_com(pos);
        if(Decimal>=0 && Decimal<1)
        {
                LCD_write_data(0x30+0);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0x30+(int)(Deci*10)%10);
                LCD_write_data(0x30+(int)(Deci*100)%10);
                LCD_write_data(0x30+(int)(Deci*1000)%10);
                LCD_write_data(0x30+(int)(Deci*10000)%10);
                LCD_write_data(0x30+(int)(Deci*100000)%10);
        }
        if(Decimal>=1 && Decimal<10)
        {
                LCD_write_data(0x30+num%10);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0x30+(int)(Deci*10)%10);
                LCD_write_data(0x30+(int)(Deci*100)%10);
                LCD_write_data(0x30+(int)(Deci*1000)%10);
                LCD_write_data(0x30+(int)(Deci*10000)%10);
                LCD_write_data(0x30+(int)(Deci*100000)%10);
        }
        if(Decimal>=10 && Decimal<100)
        {
                LCD_write_data(0x30+num/10);
                LCD_write_data(0x30+num%10);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0x30+(int)(Deci*10)%10);
                LCD_write_data(0x30+(int)(Deci*100)%10);
                LCD_write_data(0x30+(int)(Deci*1000)%10);
                LCD_write_data(0x30+(int)(Deci*10000)%10);
                LCD_write_data(0x30+(int)(Deci*100000)%10);
        }
        if(Decimal>=100 && Decimal<1000)
        {
                LCD_write_data(0x30+num/100);
                LCD_write_data(0x30+num/10%10);
                LCD_write_data(0x30+num%10);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0x30+(int)(Deci*10)%10);
                LCD_write_data(0x30+(int)(Deci*100)%10);
                LCD_write_data(0x30+(int)(Deci*1000)%10);
                LCD_write_data(0x30+(int)(Deci*10000)%10);
                LCD_write_data(0x30+(int)(Deci*100000)%10);
        }
        if(Decimal>=1000 && Decimal<10000)
        {
                LCD_write_data(0x30+num/1000);
                LCD_write_data(0x30+num/100%10);
                LCD_write_data(0x30+num/10%10);
                LCD_write_data(0x30+num%10);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0x30+(int)(Deci*10)%10);
                LCD_write_data(0x30+(int)(Deci*100)%10);
                LCD_write_data(0x30+(int)(Deci*1000)%10);
                LCD_write_data(0x30+(int)(Deci*10000)%10);
                LCD_write_data(0x30+(int)(Deci*100000)%10);
        }
}

void LCD_init(void) {
        P1DIR |= BIT6 + BIT7;
        _delay_cycles(2000);
        LCD_write_com(0x30); //一次送8位数据
        LCD_write_com(0x0C); //整体显示,游标off,游标位置off
        LCD_write_com(0x01); //清DDRAM
        LCD_write_com(0x02); //DDRAM地址归位
        LCD_write_com(0x80); //设定DDRAM 7位地址000,0000到地址计数器AC
}

void LCD_clear(void){
        LCD_write_com(0x01);
}

/*-----LCD12864绘图函数-------*/
void GUI_clear()  //绘图清屏函数 (清屏指令在画图时不能使用)
{
        unsigned char i,j,k;
        LCD_write_com(EXTEND_SET);//扩展指令集,8位数据传输,绘图开
        LCD_write_com(DRAW_OFF);        //关闭绘图显示
        for(i=0;i<2;i++)  //分上下两屏写
        {
                for(j=0;j<32;j++)
                {
                        LCD_write_com(0x80+j);        //写y坐标
                        _delay_cycles(10);
                        if(i==0)//写x坐标
                        {
                                LCD_write_com(0x80);
                                _delay_cycles(100);
                        }
                        else
                        {
                                LCD_write_com(0x88);
                                _delay_cycles(100);
                        }
                        for(k=0;k<16;k++)  //写一整行数据
                        {
                                LCD_write_data(0x00);  //写高字节
                                LCD_write_data(0x00);  //写低字节
                                _delay_cycles(100);
                        }
                }
        }
        LCD_write_com(DRAW_ON);        //打开绘图显示
        LCD_write_com(BASIC_SET);//打开基本指令集
}

void GUI_draw_full_picture(const unsigned char *dat)//画满屏图片,横向取模
{
           unsigned char i,j,k;
           unsigned char GDRAMAddrX=0x80;
           unsigned char GDRAMAddrY=0x80;
           for(i=0;i<2;i++)
           {
                           for(j=0;j<32;j++)
                        {
                                for(k=0;k<8;k++)
                                {
                                        LCD_write_com(DRAW_OFF);
                                        LCD_write_com(GDRAMAddrY+j);
                                        LCD_write_com(GDRAMAddrX+k);
                                        LCD_write_data(*dat++);
                                        LCD_write_data(*dat++);
                                }
                        }
                        GDRAMAddrX=0x88;
           }
           LCD_write_com(DRAW_ON);
           LCD_write_com(BASIC_SET);
}

/*
void LCD_set_do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打点程序
{
         unsigned char x_byte,x_bit;  //确定在坐标的那一字节哪一位
         unsigned char y_byte,y_bit;  //确定在坐标的哪一屏哪一行
         unsigned char temph,templ;         //定义两个临时变量,用于存放读出来的数据
         LCD_write_com(EXTEND_SET);        //扩展指令集
         LCD_write_com(DRAW_OFF);//绘图显示关闭
         x_byte=x/16;
         x_bit=x%16;
         y_byte=y/32;
         y_bit=y%32;
         LCD_write_com(EXTEND_SET);
         LCD_write_com(0x80+y_bit);
         LCD_write_com(0x80+x_byte+8*y_byte);
         LCD_read_byte();
         temph=LCD_read_byte();
         templ=LCD_read_byte();
         _delay_cycles(10);
         LCD_write_com(0x80+y_bit);
         LCD_write_com(0x80+x_byte+8*y_byte);
         _delay_cycles(10);
         if(x_bit<8)
         {
                 LCD_write_data(temph|(0x01<<(7-x_bit)));
                LCD_write_data(templ);
         }
         else
         {
                 LCD_write_data(temph);
                LCD_write_data(templ|(0x01<<(15-x_bit)));
         }
         LCD_write_com(DRAW_ON);
         LCD_write_com(BASIC_S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