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1异或 和 取反???

楼主(2016-07-19):
bit keyonoff=0;
......
......
keyonoff ^=1;     //是否与   keyonoff=~keyonoff;    等价???

网友A:
光这两个语句判断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这两个语句判断是这样的

^1    是不是有更高深的用法?能否举个例子?

网友B:
在这种情况下是等价的

网友C:
结果相同,但执行速度不一定同,求反快一点。

网友D:
建议你要实现取反就直接用取反符

网友E:
不一般就是直接取反~么

网友F:
最好按规矩做。

网友G(2019-02-05):
将C语言位运算好好看看,很基础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