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基础篇-热释电红外传感器

楼主(2016-07-19):
一,板子应用的是arduino-Mega 2560,
二,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是一种能检测人或动物发射的红外线而输出电信号的传感器。

三,有源蜂鸣器:内部有提供一定频率的震荡,所以当通电时就会发出声响。
四,引脚的接法:人体红外传感器对应接2号数字IO口,注意传感器3个引脚顺序分别为GND OUT VCC,相应引脚上,切勿接反。
           蜂鸣器模块对应接3号数字IO口
五,程序:

void Alarm() //蜂鸣器发出警报
{
for(int i=0;i<100;i++){
digitalWrite(Buzzerpin,HIGH); //发声音
delay(2);
digitalWrite(Buzzerpin,LOW); //不发声音
delay(2); //修改延时时间,改变发声频率
}
}

void setup()
{
pinMode(Sensor_pin,INPUT); //设置人体红外接口为输入状态
pinMode(Buzzerpin,OUTPUT); //设置蜂鸣器接口为输出状态
}

void loop()
{
int val=digitalRead(Sensor_pin); //定义参数存储人体红外传感器读到的状态
if(val == 1) //如果检测到有动物运动(在检测范围内),蜂鸣器发出警报
{
Alarm();
}
else
{
return;
}
delay(100); //延时100毫秒
}

六,总结:这是学习arduino最基础的一个传感器的应用,由于本人刚开始接触,在参考他人的帖子后自己实际做了一下,在这过程中自己遇到个很基础的问题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本次的供电系统中,由于板子的电源和GND比较少,所以借助自己51单片机的最小系统供电,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两个板子必须共地模块才能正常工作。最后给大家来张最终的图。接下来打算
玩机械臂了。

网友A(2017-11-27):
请问一下,你这个感应距离怎么样?  能感应到5M外的活物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