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511与74l138同一p0口应该怎么控制?

楼主:
cd4511与74l138同一p0口应该怎么控制?求帮助

网友A(2016-07-20):
还是未读通4511与138的功能

网友B:
451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网友B:
7413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网友B:
4511BCD码输入需要4位,74138译码输入需要3位,共7位,P0口8位可以了。但4511和138 还需控制端,就看你怎样连接应用了。推荐你参阅张志良编著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有许多4511和138 的应用实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511BCD码输入需要4位,74138译码输入需要3位,共7位,P0口8位可以了。但4511和138 还需控制端,就看你怎样 ...

。我在P1口上采集到的电压是八位,但我不知到怎么用这八位去驱动4511的四位

网友D:
就一逻辑转换而已,查datasheet明确的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一逻辑转换而已,查datasheet明确的很。

太笨了还是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