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捕获模式有什么用

楼主(2016-07-20):
看到书上有介绍T2定时器的捕获模式,不知有什么用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

楼主:
来个高手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

网友A:
又是你 捕获模式可以用来测量脉冲宽度或测量频率 简单说就是检测脉冲的边沿信号发生的时间(上升沿/下降沿),将当前定时器的值存到捕获寄存器中 ,完成一次捕获。
例如 ,我们可以先设置捕获上升沿,记录一次定时器值,然后设置下降沿,再记录一次定时器值,两次值之差就是高电平的脉宽,再根据计数频率就可以算出脉宽的具体时间
这可能只是捕获的基本用法 你知道其他的我们可以交流

网友B:
可以捕获输入脉冲

网友C:
测量频率和脉冲宽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你 捕获模式可以用来测量脉冲宽度或测量频率 简单说就是检测脉冲的边沿信号发生的时间(上升沿/下降沿 ...

谢谢解答

网友D:
测量频率

网友E(2019-08-03):
测量脉宽

网友F:
可以捕获到信号的高电平,进而求得频率等

网友G:
看看stm32正点原子的视频,有助于理解

网友H:
捕捉可以让我们知道两次外部中断之间的间隔时间

网友I:
主要是通过捕获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时间差值来进行频率和周期的检测

网友J:
测量频率和脉宽

网友K:
捕获主要是为了测量脉宽,根据脉冲的上下边缘来确定脉冲的宽度,解码的时候会用到,不同的脉宽代表不同的数字意思。

网友L(2022-09-05):
检测信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