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中断计数li例程

楼主(2016-07-20):
#include <REG51.h> //51头文件
sbit LED = P1 ^ 0; //定义LED灯
unsigned char s[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数码管段码
unsigned char x;
char a=60;
char b;

sbit P27=P2^7;
sbit P26=P2^6;
sbit P25=P2^5;

//注:外部中断固定与P3.2和P3.3复用,无需定义这两个接口。
/************************** 函数功能:1m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  ;
while(i--)

{for(j=0;j<125;j++)
{; }
}
}

/*********************************************************************************************
函数名:外部中断INT初始化函数
调 用:INT_init();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启动外部中断INT1、INT0中断,设置中断方式
备 注:
/**********************************************************************************************/
void INT_init (void){
EA = 1; //中断总开关
EX1 = 1; //允许外部中断1中断
EX0 = 0; //禁止外部中断0中断
IT1 = 1; //1:下沿触发 0:低电平触发
IT0 = 1; //1:下沿触发 0:低电平触发
}
/**********************************************************************************************/

/*********************************************************************************************
函数名:外部中断INT1中断处理程序
调 用:[外部引脚INT1中断处理]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用户处理外部中断信号
备 注:
/**********************************************************************************************/
void INT_1 (void) interrupt 2 using 2{ //切换寄存器组到2
x++;a=1

}
/**********************************************************************************************/
数码管显示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x)
{ P27=0;

  P0=s[x%10];         //求数的个位
  delay(1);

P2=0xff;          //熄灭数码管,让其不闪烁
P26=0
   P0=s[x%100/10];  //求数的十位
delay(1);
P2=0xff;
P2=0xff;
P25=0;    //P25接通点亮第六个数码管
P0=s[x/100];   //x/100取余,得到x的最高位
delay(1);   //延时1ms,让数码管显示稳定
P2=0xff;    //关闭P2口,熄灭数码管
}
/*********************************************************************************************/
void main(void){
INT_init(); //外部中断初始化
while(1){
while(a--)

{
for(b=0;b<125;b++)
{
display(x);
}
x=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