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8051f120如何产生1Mhz方波

楼主(2016-07-20):
用于P1.0 p2.0同时输出1mhz方波信号
楼主是新手所以想到点亮led不是有个正负交叉吗  应该差不多  我的系统时钟是100mhz的 应该能行的感觉 但是实际只能产生500hz的频率!为什么呢
应该怎么实现呢? 大概如下 有些没写

void Timer0Init()
{
        SFRPAGE = TIMER01_PAGE;
        TMOD|=0x01;
        CKCON=0x12;
        TH0=0xFF;
        TL0=0xFB;
        ET0=1;
        EA=1;                        //总开关
        TR0=1;
}

void main()
{
      void Timer0Init();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中断器1 方式1
{
        TH0=0xFF;
        TL0=0xFB;
        p1=~p1;
        p2=~p2;

}

楼主:
搞明白了 原因是main里面没有加while(1) 导致程序虽然不停运行 但是中断只执行了一次

网友A:
系统时钟是100MHz的吗?有这么高频率?

网友B(2022-09-22):
51最高支持24mHz的频率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1最高支持24mHz的频率吧

高速51单片机最高支持超过50M频率,而且还是1T单片机。

网友D:
C8051F没用过,我用STC的51倒是经常使用,定时器就可以输出高达10MHz的方波信号。

网友E:
没见过100MHZ的8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