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51单片机学到什么程度可以学ARM

楼主(2016-07-20):
可以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楼主:
有高手知道吗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

网友A:
把基本的中断和串行口搞清楚就可以了,单片机的内容很简单

网友B:
可以吧,我们目前也是这样的,先学的51单片机,有了基础再学的ar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基本的中断和串行口搞清楚就可以了,单片机的内容很简单

哦,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吧,我们目前也是这样的,先学的51单片机,有了基础再学的arm

51学到什么程度?

网友C:
把中断和串口学会 然后各种外设的使用 比如液晶1602,12864这些 IIC要会就差不多了 后面的可以找机会再学

网友D:
学完中断,了解基本内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中断和串口学会 然后各种外设的使用 比如液晶1602,12864这些 IIC要会就差不多了 后面的可以找机会再学

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完中断,了解基本内部结构

知道了,谢谢

网友E:
我也是刚开始学,一起加油

网友F:
不学51单片机,也能学ARM,关键是数电与C语言。

网友G:
模电也要有点基础,这样后面就好办了

网友H:
把51的寄存器结构都搞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学51单片机,也能学ARM,关键是数电与C语言。

哦,谢谢,看来数电也很重要

网友I:
其实不用什么51基础也可以学arm,学arm最基础的是stm32,stm32可以学到库开发,毕竟51和stm32的编程方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