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释c51中delay 延时的作用以及算法

楼主(2016-07-20):
求解释
for(i=4;i>0;i--)
for(j=220;j>0;j--)
在程序中延时时长和算法
急!!

网友A:
条件不够没法回答

网友B:
回帖奖励 +3 黑币

以下内容来源于《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第一章,里面有软件使用方法与软件源码。
完整函数格式
void delay50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15;i>0;i--)     //注意后面没分号
   for(j=202;j>0;j--)    //注意后面没分号
   for(k=81;k>0;k--);    //注意后面有分号
}
使用下面的软件,你想延时多久就延时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内容来源于《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第一章,里面有软件使用方法与软件源码。
完整函数 ...

我知道这一类的软件,但是我想知道上面那个怎样进行计算,算出来是延时多久?还有咋算的,求个详细解释,谢谢

网友C:
汇编的算出来极准。C语言不一样。

网友B:
运算过程是根据反汇编指令得出的,推理过程较为复杂,C——汇编——VB,在书上总共讲了8页,怎样进行计算,算出来是延时多久,这个自己试试就知道了,也可以看下视频使用演示与要点说明。STC15单片机视频地址:
http://pan.baidu.com/share/home?uk=4077802723&view=share#category/type=0
延时软件使用说明在“” 4—硬件仿真.avi“,这个地址也可以下载到完整的程序代码。
完整内容请查阅下面这本书的第一章。

网友D:
如像根据晶振来,一个语句多长时间,来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算过程是根据反汇编指令得出的,推理过程较为复杂,C——汇编——VB,在书上总共讲了8页,怎样进行计算, ...

好的。谢谢

网友E:
回帖奖励 +3 黑币

#在这里快速回复##include <reg51.h>

网友F(2016-12-27):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 (i=z;i>0;i--)
        for(j=110;j>0;j--);
}
纯手打

网友G(2017-06-22):
厉害啊 但是不同的单片机怎么计算呢?

网友H:
厉害啊 但是不同的单片机怎么计算呢?

可以选择不同的单片机,AT89与STC89相同,低速单片机,STC11、STC12、STC15等同属于高速单片机。

网友I:
是根据执行单步需要多少时间,然后再执行了多少次来计算的。所以它与你的工作频率和所用的单片机有关联。

网友J(2018-01-02):
这应该是因单片机而议的吧,通过循环,来延时

网友K(2018-10-11):
你现在这个用的是利用循环占用CPU时间起到延时效果,具体延时时间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得知:
1、通过debug,也即调试功能,调试有两种,有模拟有在线,我们直接用模拟即可。通过debug可知你这个延时函数延时的具体时间,注:软件模拟的晶振值需与实际硬件所用的晶振值一样,不然延时时间会有偏差。
2、第二种就是通过晶振算出振荡周期,机器周期,指令周期,然后算出这个循环的具体延时时间。
3、如果想要用循环来起到延时,且想要具体延时时间,可自己算出所需要的具体时间,觉得麻烦可以用软件来替代计算。我上传的附件就可以。4、如果会中断,也可以使用计时器来进行延时。
5、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

里面有各种用途,计算延时只是其中之一

网友L:
  使用软件小程序去算

网友M:
可以开个定时器中断,在里面放标志位,主循环中查询标志位,使程序有一定的节拍,这样程序中的时序会比较精确,例如:
bit gFlag10ms = 0;
void TIM10_IRQ(void) interrupt IRQ_T0
{
    TL0 = XXX;
    TH0 = XXX;
    gFlag10ms = 1;
}
void main(void)
{
    SYS_Init();
    while(1)
    {
        if(gFlag10ms)
        {
            gFlag10ms = 0;
            DUST_Server();
            MTR_Server();
            COVER_Server();
        }
    }
}

而如果用于模拟IIC等程序的延时可以先简单编写一个延时程序,然后仿真,在KEIL反汇编中查看反汇编代码,查询单片机规格书得到每个指令的周期,调教延时程序,如果有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的话可以把某个IO口置1,延时,置零,用仪器观察延时时间然后调试。

网友N(2018-12-11):
软件延时的基本原理是多次重复执行指令,比如1条指令执行需要1微妙的时间,那么执行一千条这个指令 就会消耗一毫秒的时间;  其中asm("nop");语句是插入汇编指令的写法。表示在for循环中插入一条nop指令,这是一个空操作指令;它的执行将消耗掉一个cpu周期,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延时,所以空操作就可以;  但是C语言书写的fof循环编译器会加入很多我们看不到的底层实现代码,它们的执行也需要时间,所以循环次数远小于1000;   注意:软件延时只能用到要求不高的场合,因为软件延时会无端的浪费掉单片机的资源,延时也容易被打断就不准确了

网友O(2019-07-16):
用软件算方便

网友P:
求解释
for(i=4;i>0;i--)
for(j=220;j>0;j--)
在程序中延时时长和算法
先是i=4
之后i减1后不等于0
跳到下面j=220
之后j还是大于0 则减一,如此循环减去,减去的次数就是4*220了
因为CPU执行一次是要时间的,加在一起就是达到延时目地。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这一类的软件,但是我想知道上面那个怎样进行计算,算出来是延时多久?还有咋算的,求个详细解释, ...

这是利用程序进行延时,和利用定时器延时还是有所区别的定时器可以根据机器周期算出来,软件delay程序,是依照执行代码的速率统计时间的,你可以利用keil软件进行模拟在调试窗口下可以查看delay所延迟的时间。

网友R:
引用 网友M:
可以开个定时器中断,在里面放标志位,主循环中查询标志位,使程序有一定的节拍,这样程序中的时序会比较精 ...

非常感谢!

网友S(2019-12-10):
引用 网友B:
以下内容来源于《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第一章,里面有软件使用方法与软件源码。
完整函数 ...

需要这个程序,感谢分享

网友T:
是根据执行单步需要多少时间,然后再执行了多少次来计算的

网友U(2020-03-15):
楼主 你这个问题解决没  我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V:
你这没写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