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指导急 滚动显示屏

楼主(2016-07-21):
    • 6LED数码管上滚动显示10位以上数字信息;
    • 设定5个按钮分别实现:向左滚动、向右滚动、滚动加速、滚动减速、停止滚动(固定显示当前数码)等。

网友A:
有意思,有机会尝试一下

网友B:
重点在位码的控制上
10位以上太笼统,需要再确定
段显示变量根据数据数组数据取出段数据,结合指定位显示数据进行显示

网友C:
你知道左移 右移的设定吗    向左向右滚动可以定义检测到按键按下就执行位码的左移右移   滚动加速可以定义一个改变参数的延时函数吧  每次循环就改变我延时的参数  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D:
用遥控器代替不就行了为何非得用按键、

网友E:
用数码管的动态显示再加上按键中断程序应该可以

网友F:
5个按钮同时按下呢?怎么动作?

网友G: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