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看下哪里错了,老是说"="处报错.

楼主(2016-07-21):
#define LCM_RS   P2^0   // 数据/命令选择信号
#define LCM_RW   P2^1   // 读/写选择信号
#define LCM_E    P2^2   // 使能信号
#define LCM_Data  P0     // 显示数据端口
#define Busy     0x80   // 用于检测LCM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LCM1602控制部分 =========================================================
/*****************************************************
函 数 名:void Delay_LCD(void)
功    能:5ms延时
说    明:LCD显示延时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Delay_LCD(void)
{
   uint TempCyc = 5552; // 放入延时数据
while(TempCyc--)
{
  ;
}
}
/*****************************************************
函 数 名:uchar ReadStatusLCM()
功    能:读忙状态
说    明:判断LCM的工作状态;也可以不用此函数,用一段延时程序代替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LCM_Data
*****************************************************/
//读状态
uchar ReadStatusLCM(void)
{
LCM_Data=0xff;
LCM_RS=0;
LCM_RW=1;
LCM_E=0;
LCM_E=0;
LCM_E=1;
while (LCM_Data & Busy)  // 检测忙信号.如果忙,则不执行
{
  ;
}
return (LCM_Data);      // 不忙返回读取数据
}
/*****************************************************
函 数 名:void WriteDataLCM()
功    能:向LCM1602中写入数据
说    明:将形参WDLCM中的数据写入LCM中
入口参数:WDLCM
返 回 值:无
*****************************************************/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LCM(uchar WDLCM)
{
ReadStatusLCM(); // 检测忙
LCM_Data = WDLCM; // 写入数据到LCM
LCM_RS = 1;
LCM_RW = 0;
LCM_E = 0;        // 若晶振速度太高可以在这后加小的延时
LCM_E = 0;        // 延时
LCM_E = 1;
}
/*****************************************************
函 数 名:void WriteCommandLCM()
功    能:向LCM1602中写入指令
说    明:向LCM中写入指令;如果BuysC=0时,忽略忙检测,如果BuysC=1时,不忽略忙检测
入口参数:WCLCM,BuysC
返 回 值:无
*****************************************************/
//写指令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WCLCM,BuysC) //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if (BuysC)
{
  ReadStatusLCM();                   // 根据需要检测忙
}
LCM_Data = WCLCM;// 写入指令
LCM_RS = 0;
LCM_RW = 0;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

楼主:
这是一个1602显示屏的头文件,欢迎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1602显示屏的头文件,欢迎指导.

把错误的信息贴出来吧。

网友B:
应该:

sbit    LCM_RS=P2^0;
sbit    LCM_RW=P2^1;
sbit    LCM_E= P2^2;

网友B:
当语法不熟悉时,看看别人的程序是怎样的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C:
换一下头文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