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矩阵键盘该怎么添加?

楼主(2016-07-21):
  运行程序时,我首先需要矩阵键盘输入一个数set,然后通过显示子程序在数码管上显示出来(没加矩阵键盘前,我已经通过外部中断0从零开始计数并显示),当计数值和set相等时停止计数。求助,矩阵键盘是该利用外部中断1置数,还是将其写为一键盘子程序,在程序运行开始进行调用?

网友A:
矩阵键盘要占用一个I/O口,要有单独的键盘程序。

网友B:
使用zlg7289或zlg7290键盘显示控制芯片挺好用的,可以管理8*8的矩阵键盘和8位8段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矩阵键盘要占用一个I/O口,要有单独的键盘程序。

我使用了P2口,本来是想把它加到外部中断1的,可是不知道主程序该怎么写,主程序我是通过外部中断0计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zlg7289或zlg7290键盘显示控制芯片挺好用的,可以管理8*8的矩阵键盘和8位8段数码管

我的目的不是显示在数码管上,重要的是用矩阵键盘预置终值,当计数达到终值时,程序停止运行。现在我可以正常计数,只是不知道该怎么用矩阵键盘设置终值。这个该怎么办呢?

网友C:
必须有键盘扫描函数的

网友D(2017-08-22):
引用 网友B:
使用zlg7289或zlg7290键盘显示控制芯片挺好用的,可以管理8*8的矩阵键盘和8位8段数码管

你好我想弄一个8*8那个能不能用 HC959  和 HC165 这两种芯片控制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