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无法进入中断?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1=P3^0;
                                        sbit S2=P3^1;
                                        sbit s3=P3^2;
                                        void delay(uint z);
                                        long int tabl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long int a=0;

                                        void main()
                                        {

                                        while(1)
                                        {
                                           EA=0;
                                        EX0=1;
                                        EX1=1;
                                        IT0=1;//开中断

                                         P1=table[a];
                                         delay(1000);
                                         P1=0xff;
                                         delay(1000);                                           //闪烁

                                        if(S1==0)
                                        {
                                        delay(5);
                                        if(S1==0)
                                        {
                                        a++ ;
                                        }
                                        }

                                    if(S2==0)
                                        {
                                        delay(5);
                                        if(S2==0)
                                        {
                                         a--;
                                        }
                                        }                  //检测S1.S2是否按下

                                        if(a<0)

                                        a=7;
                                        else
                                        if(a>7)
                                        a=0;

                    }
                                        }

                                           void ky3() interrupt 0
                                        {

                                        P1=1;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延迟

网友A(2016-07-22):
EA=0;已将总开关关闭,自然不能产生中断。
这些是很简单基础的知识,建议阅读《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不但基础知识讲解透彻,还有很多非常实用的高级技巧,配套视频地址:

http://pan.baidu.com/share/home?uk=4077802723&view=share#category/type=0
http://pan.baidu.com/share/home?uk=4077802723&view=share#category/type=0

网友B:
52单片机外部中断0,不是P3.2口吗,而却触发方式的设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2单片机外部中断0,不是P3.2口吗,而却触发方式的设定

是P2^3啊,我设成的是跳变沿触发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