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进行二进制数转三进制

楼主(2016-07-22):
用C进行二进制数转三进制,三进制用二进制数表示,每两位二进制数表示一位三进制数?
有没有人能给我点思路?

网友A: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void main()
{

    int i,j = 0, num1[64] = {0}, c = 0, k = 0,t = 0, num2[64] = {0};
    char str1[64] = {' '};
    gets(str1);
    c = strlen(str1);

    for (i = 0; i < c; i++)
    {
        num1[i] = str1[i] - 48;
    }

    while(1)
    {
        int r = 0;
        k = num1[0] % 3;
        num1[0] = num1[0] / 3;
        for (i = 0; i < c; i++)
        {
            t = k;
            k = (k * 2 + num1[i + 1]) % 3;
            num1[i + 1] = (t * 2 + num1[i + 1]) / 3;
        }

        num2[j] = t;
        j++;

        for (i = 0; i < c; i++)
        {
            if (num1[i] == 0)
            {
                r++;
            }
        }

        if (r == c)
        {
            break;
        }
    }

    for (i = 0; i < j; i++)
    {
        if (num2[j - 1 - i] == 2)
        {
            printf("%s", "10");
        }
        else
        {
            printf("%.2d", num2[j - 1 - i]);
        }
    }

    printf("\n");
}

编译后运行,
输入二进制数:
1011001
输出三进制数:
0100001010

网友A:
见我的回复

网友B:
三个二进制表示两个三进制吧

网友C:
二进制数转三进制数,先列出真值表,单片机对应查表即可。

楼主:
谢谢,已解决,原以为取余法单片机空间不够,没想到写完还有十几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二进制表示两个三进制吧

两位二进制数表示一位三进制
如二进制数1011
那三进制数是102
因为单片机没有三进制数的表现形式,所以三进制数102用二进制来表现是0100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进制数转三进制数,先列出真值表,单片机对应查表即可。

那这个表得多大,几千个数,过于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