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找的卡尔曼滤波的代码,分享给大家

楼主:
卡尔曼滤波算法

所有代码下载:
使用方法:
#include "kalman.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void main(void)
{

    KalmanCountData k;
    //定义一个卡尔曼运算结构体
    Kalman_Filter_Init(&k);
    //讲运算变量初始化
    int m,n;

       for(int a = 0;a<80;a++)
    //测试80次
    {

        //m,n为1到100的随机数
        m = 1+ rand() %100;

        n = 1+ rand() %100;

                //卡尔曼滤波,传递2个测量值以及运算结构体

    Kalman_Filter((float)m,(float)n,&k);

        //打印结果
        printf("%d and %d is %f - %f\r\n",m,n,k.Angle_Final,k.K_0);

    }

}

/**
  ******************************************************************************
  * @file    kalman.h
  * @author  willieon
  * @version V0.1
  * @date    January-2015
  * @brief   卡尔曼滤波算法
  *
  *
  ******************************************************************************
  * @attention
  *本人对卡尔曼的粗略理解:以本次测量角速度(陀螺仪测量值)的积分得出的角度值
  * 与上次最优角度值的方差产生一个权重来衡量本次测量角度(加速度测量值)
  * 与上次最优角度值,从而产生新的最优角度值。好吧,比较拗口,有误处忘指正。
  *
  ******************************************************************************
  */

#ifndef __KALMAN_H__
#define __KALMAN_H__

#define Q_angle                        0.001                                ////角度过程噪声的协方差
#define Q_gyro                        0.003                                ////角速度过程噪声的协方差
#define R_angle                        0.5                                        ////测量噪声的协方差(即是测量偏差)
#define dt                                0.01                                ////卡尔曼滤波采样频率
#define C_0                                1

/**************卡尔曼运算变量定义**********************
*
***由于卡尔曼为递推运算,结构体需定义为全局变量
***在实际运用中只需定义一个KalmanCountData类型的变量即可
***无需用户定义多个中间变量,简化函数的使用
*/
typedef struct
{
        float                                Q_bias;                                ////最优估计值的偏差,即估计出来的陀螺仪的漂移量
        float                                Angle_err;                        ////实测角度与陀螺仪积分角度的差值
        float                                PCt_0;
        float                                PCt_1;
        float                                E;                                        ////计算的过程量
        float                                K_0;                                ////含有卡尔曼增益的另外一个函数,用于计算最优估计值
        float                                K_1;                                ////含有卡尔曼增益的函数,用于计算最优估计值的偏差
        float                                t_0;
        float                                t_1;
        float                                Pdot[4];                         ////Pdot[4] = {0,0,0,0};过程协方差矩阵的微分矩阵
        float                                PP[2][2];                         //// PP[2][2] = { { 1, 0 },{ 0, 1 } };协方差(covariance)
        float                                Angle_Final;                 ////后验估计最优角度值(即系统处理最终值)
        float                                Gyro_Final;                         ////后验估计最优角速度值

}KalmanCountData;

void Kalman_Filter(float Accel,        float Gyro ,KalmanCountData * Kalman_Struct);
void Kalman_Filter_Init(KalmanCountData * Kalman_Struct);

#endif

网友A(2019-01-21):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东西,以后可能用得上

网友C:
网上入门级的资料很多,哪里能找到稍微深入些的资料呢?

网友D(2021-01-07):
共师兄习,共同进步

网友E(2021-04-07):
请问为何要调入角速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