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元器件一般是什么?

楼主:
如题,谢谢啦

网友A(2016-07-24):
一般是一个I2C协议的东东

网友B:
哈哈哈,这个我知道,一般是单片机的下载口,比如stm32的下载口

网友C:
支持sw调试,可以用来调试也可以下载

网友D:
是数据端口

网友E:
简单点,插口

网友F:
下载接口,支持SW下载和调试。

网友G:
烧写数据的接口,你是问那个4pin座子还是什么ic

网友H:
就这?写的明白4P  2.54插座嘛,1,2输入输出,3电源+,4电源-

网友I:
数据接口

网友J:
一些单片机的在线调试及烧写接口。
如STM32系列的单片机,就是用这个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