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的选用方法

楼主(2016-07-23):
我要参加一个电子比赛,但不知道自己选用什么单片机。来此求教各位。

网友A(2017-05-02):
51系列单片机

网友B:
买15系列吧

网友C(2017-06-06):
51系列的容易学,根据你的要求来选型

网友D(2017-09-07):
用51单片机吧因为51虽然处理内存小但是风险低,而且51入手也相对于容易能够让你更加充分的准备其他的例如硬件,机械的

网友D:
用89c52吧,入手比较容易,而且故障率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网友E(2017-10-27):
根据你所需要实现的功能决定,51系列即可满足一般需求,上手也快,要求高的可以考虑STM32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