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读温度不闪的18B20数码管温度计

楼主:
初学单片机,学着做一个18B20温度计,开始在网上找了很多这方面的程序来学习,但是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在18B20读取温度的时候数码管都会闪一下,经过研究发现原来是18B20读取温度需要的时间是毫秒级的,而数码管显示是实时扫描的,所以会造成显示中断。经过几天的折腾后,把显示程序改进了一下,达到了预期效果,现在已经看不到一点闪了,现把程序分享出来,跟同学们交流交流。
先上几张实物:

贴上程序(显示程序是自己写的,18B20程序是网上找的现成的)
main.c
/*
程序:18B20数码管显示
MCU:STC89C52RC
晶振:11.0592MHz
*/
#include<reg5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uan P2
#define wei P3
sbit dp=P2^7;                                                        //小数点
int temp;                                                                        //温度缓存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uchar code table[12]={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共阳码表0~9、负号、不显,共12位
        uchar code wf[5]={0xff,0xfe,0xfd,0xfb,0xf7};//位选表(只用到后4位)
        uchar data df[5];                                //用来存取温度各位数的值(只用到1-4)
        uchar i;
        uint j;
        j=temp;
  if(temp<0)j=-temp;                        //如果是负数转换成正数
        for(i=4;i>0;i--)                                //循环次数等于温度值的位数
                {
                        df[i]=j%10;                                        //取出各位数的值
                        j/=10;
                }
        if(temp<0)df[1]=10;                        //如果温度是负数,千位显示负号
        if(df[1]==0)df[1]=11;                //如果千位是0不显示空
        for(i=4;i>0;i--)                                //循环次数等于数码管的位数
                {
                        delaynms(15);                                //先延时,跳出循环后马上读取温度,避免读温度时数码管闪
                        duan=0xff;                                        //先关段显
                        duan=table[df[i]];        //送出段码
                        if(i==3)dp=0;                                //显示小数点
                        wei=wf[i];                                        //送出位码
                }
}
//*********************************主函数*********************************
void main()
{
        reset();                                                                //18b20初始化
        while(1)
        {
                Display();                                                //显示温度
    temp=get_temp();                        //读取温度
        }
}

18b20.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elay.h"
//**************************初始化函数************************
void reset()
{
        uchar x=0;
        DQ = 1;
        delayus(1);
        DQ = 0;
        delayus(50);        //延时600us
        DQ = 1;
        delayus(6);                //延时80us
        x=DQ;
        delayus(45);        //延时420us
}
//**************************写字节函数************************
void write_byte(uchar wByte)
{
        uchar i;
        for(i=8; i>0; i--)
        {
                DQ = 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Q = wByte & 0x01;
                delayus(6);
                DQ = 1;
                wByte >>= 1;
        }
        delayus(1);
}
//***********************读字节函数************************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i,rByte;
        for(i=8; i>0; i--)
        {
                DQ = 0;
                _nop_();
                rByte >>= 1;
                DQ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f(DQ)
                rByte |= 0x80;
                delayus(6);
        }
        return rByte;
}
//************************读取温度函数************************
uint get_temp(void)
{
        uchar a=0;
        uchar b=0;
        int t=0;                                                        //温度
        uint tt=0;
        reset();                                                        //复位
        write_byte(0xcc);                        //忽略ROM
        write_byte(0x44);                        //发送温度转化命令
        reset();                                                         //再次复位
        write_byte(0xcc);                        //忽略ROM
        write_byte(0xbe);
        a= read_byte();                                //读温度低字节
        b= read_byte();                                //读温度高字节
  tt=(b<<8)|a;                                        //合并
  if(b>200)tt=~tt+1;                //如果是负温度取反,加一
  t=tt*0.625;                                                //转换成十进制
  if(b>200)t=~t;                                //如果是负温度转换成负数
        return(t);                                                //返回温度值
}

18b20.h
#ifndef _DS18B20_H_
#define _DS18B20_H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        =        P0^7;

void reset(void);//复位
void write_byte(uchar wByte);//写字节
uchar read_byte(void);//读字节
uint get_temp(void);//读温度

#endif

delay.c
#include "delay.h"
//**************************10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us(uint us)
{
   while(us--);
}
//**************************n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nms(uint n)
{
  uint a;
        uchar b;
        for(a=n;a>0;a--)
                for(b=110;b>0;b--);
}

delay.h
#ifndef _DELAY_H_
#define _DELAY_H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s(uint us);//延时10微秒
void delaynms(uint n);//延时若干毫秒

#endif

最后附上源文件(有仿真)

网友A(2016-08-12):
菜鸟需要补充知识,所以下载,学习中

网友B(2016-10-12):
总能找到好东西

网友C(2016-11-21):
您好,请问您写过间隔一定时间测量温度的吗

网友D:
数码管显示还可以继续优化,现在看着有余晖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值得学习!!!!!

这几段程序怎么组合

网友G:
这个DS18B20测的是管子的温度,跟实际温度差距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