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参数测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7-24):
测容值的话,可以用单片机内部AD测充满电的电容电压,和已知容值的电容的电压值比较,得出所测电容容值。

网友B:
可以用555芯片转换成频率,再用51的计数中断得出频率,那样就可以得出电容的值

网友C:
参数?容量、耐压、漏电、功率因数、寄生电感?

网友D(2018-03-28):
有搞出来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