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热敏传感器来控制室内温度的程序

楼主(2016-07-24):
用热敏传感器来控制室内温度的程序,制冷设备是空调,这个程序怎么设计呀

网友A:
如果只是单纯的控制空调的开关不调空调的温度的话可以直接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用扫描或者中断来获取热敏传感器的参数

网友B:
空调本身没有嘛?

如果想外加,不仅仅是测温的问题,还要和空调对接。也可以单片机红外遥控。

空调断电后再来电是不会启动的。

网友C:
先测温,后控温。测温比较简单,控温需要制冷和制热设备。温度的惯量较大,用模糊控制比PID控制更有效。

网友D:
空调本身就有温控功能,

网友E:
空调不是自带控温吗?定频空调不适合频繁启动,变频空调可以热敏传感器采集室内温度然后PID控制其压缩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