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咨询一下GRBL怎么在andrunio下使用

楼主(2016-07-24):
最近想做一个刻字机, 想知道GRBL是怎么使用的,能否在andrunio下使用,请大牛指点一下

网友A(2021-08-25):
直接装上然后刷固件

网友A:
不就这样吗?

网友B:
你首先要学会arduino库安装,同时要下载GRBL开源库。你也可以下载封装好的GRBL打包烧写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