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711模块返回的值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2016-07-25):
sbit ADDO = P1^5;
sbit ADSK = P0^0;
unsigned long ReadCount(void)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ADSK=0; // 使能 AD ( PD_SCK  置低)
Count=0;
while(ADDO); //AD 转换未结束则等待,否则开始读取
for (i=0;i<24;i++)
{
ADSK=1; //PD_SCK  置高(发送脉冲)
Count=Count<<1; // 下降沿来时变量 Count 左移一位,右侧补零
ADSK=0; //PD_SCK  置低
if(ADDO) Count++;
}
ADSK=1;
Count=Count^0x800000;// 第 25 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ADSK=0;
return(Count);
}

Count =???
求大神们帮帮瑟瑟发抖的萌新吧

楼主:
做称重的话,主函数怎么Count的值转换成重量

网友A(2017-01-19):
为什么我一直卡在AD转换那里,求指教

网友B(2017-07-2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貌似和你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C:
pi = 0.7307;  //调精度        init_m=ReadCount()*0.01;   //篮子重量                m_value_num =(  (double)(ReadCount()*0.01)- init_m ) * pi; //物体重量

网友C:
pi = 0.7307; // 精度调节
init_m=ReadCount()*0.01;   //篮子重量
m_value_num += (double)((ReadCount()*0.01) - init_m)*pi; //物体重量

网友D:
无符号的长整形

网友B:
有谁知道为什么程序一直卡在:while(ADDO);  吗?硬件连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人为的在while之前就把ADDO置零的话,就会显示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即使不接hx711),求解?????

网友E(2018-01-10):
引用 网友B:
有谁知道为什么程序一直卡在:while(ADDO);  吗?硬件连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人为的在while之前就 ...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F(2019-04-19):
引用 网友B:
有谁知道为什么程序一直卡在:while(ADDO);  吗?硬件连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人为的在while之前就 ...

楼主,为什么我的hx711的值8388607?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G(2019-09-22):
引用 网友F:
楼主,为什么我的hx711的值8388607?能解答一下吗

解决了吗,我的读取到的值也是固定的8388607,什么原因呢?我快要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