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89C52控制28BYJ-48步进电机

楼主(2016-07-25):
我想用4个独立按键控制步进电机实现正传反转,加速减速,但是把程序下载进去电机不转,求大神给看看指导一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GPIO_MOTOR  P1
sbit key1 = P3^0;
sbit key2 = P3^1;
sbit key3 = P3^2;
sbit key4 = P3^3;
uchar code FFW[8]={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0xf9}; //反转顺序
uchar code FFZ[8]={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 //正转顺序
uchar keyvalue;
uint g,d;
void delay(uchar z);
void main()
{
        uint i=0;
        TMOD = 0x01;
        TH0 =  0xba;
        TL0 =  0xc3;
        ET0 = 1;
        EA = 1;
        TR0 = 1;
        while(1)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keyvalue=1;
                                g=0xba;
                                d=0xc3;
                        }
                        while((i>200)&&(key1==0))
                        {
                                delay(1);
                                i++;
                        }
                        i=0;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keyvalue=2;
                                g=0xba;
                                d=0xc3;
                        }
                        while((i>200)&&(key2==0))
                        {
                                delay(1);
                                i++;
                        }
                        i=0;
                }
                if(key3==0)
                {
                        delay(1);
                        if(key3==0)
                        {
                                g = 0xf9;
                                d = 0x75;
                        }
                        while((i<200)&&(key3==0))
                        {
                                delay(1);
                                i++;
                        }
                        i=0;
                }
                if(key4==0)
                {
                        delay(1);
                        if(key4==0)
                        {
                                g = 0x9d;
                                d = 0xdb;
                        }
                        while((i<200)&&(key4==0))
                        {
                                delay(1) ;
                                i++;
                        }
                        i=0;
                }
        }
}
void timer() interrupt 0
{
        uint i=0,j;
        uchar SJB[8];
        TH0 = g;
        TL0 = d;
        if(keyvalue==1)
        {
                for(j=0;j<8;j++)
                {
                        SJB[j]=FFZ[j];
                }
        }
        if(keyvalue==2)
        {
                for(j=0;j<8;j++)
                {
                        SJB[j] = FFW[j];
                }
        }
        GPIO_MOTOR = SJB[i]&0x1f;
                i++;
        if(i==7)
                {
                        i=0;
                }

}
void delay(uchar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网友A:
发一个我自己修改的切割机程序  用的就是28BYJ48步进电机  长度可调节  速度程序内调整
/***************   writer:shopping.w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FFW[]=
{
        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

uchar code REV[]=
{
        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

sbit K1 = P3^0;         //正转
sbit K2 = P3^1;         //反转
sbit K3 = P3^2;         //停止
sbit K4 = P3^5;         //增加N
sbit K5 = P3^4;         //减少N
sbit BEEP = P1^7;//切刀电磁阀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SETP_MOTOR_FFW(uchar n)
{
        uchar i,j;
        for(i=0;i<5*n;i++)
        {
                 for(j=0;j<8;j++)
                {
                         if(K3 == 0)        break;
                        P1 = FFW[j];
                        DelayMS(25); //正转速度调整
                }
        }
}

void SETP_MOTOR_REV(uchar n)
{
        uchar i,j;
        for(i=0;i<5*n;i++)        //
        {
                 for(j=0;j<8;j++)
                {
                         if(K3 == 0)        break;
                        P1 = REV[j];
                        DelayMS(25); //反转速度调整
                }
        }
}
void delayB(uchar x)
{
   uint k;
   while(x--)
   {
     for(k=0; k<10000; k++)
     { }
   }
}

void beep()
{
BEEP=0;
delayB(20);                                   //切刀电磁阀时间设定
BEEP=1;                    //关闭切刀电磁阀
}

void main()
{
        uchar N =1;   //默认圈数
        while(1)
        {
                 if(K1 == 0)
                { DelayMS(125);
                if(K1==0) {

                         P0 = 0xfe;           //P0.0正转指示
                        SETP_MOTOR_FFW(N);
                        if(K3 == 0) break;
                                   }
                 delayB(5);//转动停止间隔时间
         beep();
                }
                else if(K2 == 0)
                {  DelayMS(125);
                  if(K2==0){

                         P0 = 0xfd;        //P0.1反转指示
                        SETP_MOTOR_REV(N);
                        if(K3 == 0) break;
                                        }
                 delayB(5);//转动停止间隔时间
         beep();
                }
                  else if(K4==0)//步数加一按键按下
        {  DelayMS(125);
                  if(K4==0)
                  while(K4==0);
          N=N+1;//步数加一
          if(N>50)//如果步数大于10
       {
          N=50;//步数最大设置到10
       }
        }
         else if(K5==0)//步数减一按键按下
       { DelayMS(125);
                  if(K5==0)
                  while(K5==0);
          N=N-1;//步数减一
          if(N<1)//如果步数小于1
       {
         N=1;//步数设置最少1
       }
       }
                else
                {
                    P1 = 0x00;
                         P0= 0xfb;         //P0.2停止指示
                }
        }
}

网友B:
定时器0函数应该是interrupt 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