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nrf24l01电压不足的问题

楼主(2016-07-25):
最近做四轴,之前nrf24l01一直不能正常工作,原来是电压不足的问题,我的飞控板是直接用ME6206A33M3G_662K来降压到3.3V的,没有先升压再降压,所以导致24l01电压不足。
但现在又不想重新画板了,所以问一下有没有方法解决电压不足的问题?在此谢谢了

网友A:
是电路的问题,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B:
单独供电试一试

网友C:
只能加一个小型降压模块。

网友D:
这个要使用ams1117 转换芯片 将单片机的5v电压转换为3.3v 使用这个芯片  既可以解决电压的问题 又可以解决电流的问题   千万不要采用分压的方式解决  因为那样的话 电流满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使用ams1117 转换芯片 将单片机的5v电压转换为3.3v 使用这个芯片  既可以解决电压的问题 又可以解决 ...

如果我是用先升压后降压的方案呢?因为我是弄四轴,怕电机一打开电压就不够

网友E:
在3.3VIN端加个大点的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3.3VIN端加个大点的电容试试.

嗯,试了,果然有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