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一下这个延时程序,帮忙改一下。

楼主(2016-07-25):
要求是这样的,当按键按下灯1延时一会后点亮。按键弹起后灯1马上灭掉,同时灯2马上点亮延时一会灯灭掉。

#include <reg52.h>

sbit k1 = P3^4;        //按键

sbit led1 = P3^1;        //灯1
sbit led2 = P3^2;        //灯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延时子程序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while(1){                //扫描按键
                if(k1==0)        //按键按下
                delay(60000); //延时一会灯1才亮
                led1 = 0;        //灯亮

                if(k1==1)        //按键弹起
                 {
                 led1 = 1;        //灯1马上灭掉
                led2 = 0; //同时灯2马上点亮
                        }

                delay(60000);                //延时时间
                led2 = 1;        //灯2亮一会后灭掉

        }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楼主:
现在的问提是灯2一直亮,要等到按下键灯2才会灭掉,不过松开键灯2又一直亮了。我是想要松开键后灯2亮一会后自己灭掉。请帮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个程序 led2 会一直接亮着,只有键按下才会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 led2 会一直接亮着,只有键按下才会灭。

是的,怎么样松开键LED2亮一会灭掉啊?

网友B:
#include <reg52.h>

sbit k1 = P3^4;        //按键

sbit led1 = P3^1;        //灯1
sbit led2 = P3^2;        //灯2
unsigned char n=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延时子程序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while(1){                //扫描按键
                if(k1==0)        //按键按下
                {                if(n==0){                        delay(60000); //延时一会灯1才亮
                led1 = 0;
                n=1;}
}        //灯亮

                if(k1==1)        //按键弹起
                 {                 if(n==1)

                {led1 = 1;        //灯1马上灭掉
                led2 = 0; //同时灯2马上点亮
               delay(60000);                //延时时间
                led2 = 1;        //灯2亮一会后灭掉
                n=0;}
                        }

        }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这样led2就不会一直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

sbit k1 = P3^4;        //按键

谢谢!这个程序很好。

网友C:
精确点的话,加上消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