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看看原因,avrM16做连续频率采集。

楼主(2016-07-26):
avrM16做连续频率采集,采集同时输出500HZ,占空比任意(我用50%)的pwm。我用T1捕获,端口接ICP1PB3输出pwm。现在问题是,我同时开启T0,T1输出不是500HZ,而是随着输入频率改变,并且中间我加了ADC程序,输出频率也会改变。但是我只开T0,不加捕获,输出的一直是500HZ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PWM_0  PORTB&=~(1<<PB3)
#define PWM_1  PORTB|=(1<<PB3)
signed int wendu,flag,flag1,jd,count,flag4,flag3;
signed int yanwu=10;
volatile unsigned int CAPi=0,CAPj=0;
volatile unsigned intCAP[10]={0,0,0,0,0,0,0,0,0,0};
//TIMER1 initialize - prescale:1
// WGM: 0) Normal, TOP=0xFFFF
// desired value: 1mSec
// actual value:  1.000mSec (0.0%)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0x00; //stop
TCNT0 = 0x00;
TCNT0 = 0x9c;
OCR0  =0xF0;  //改变此值可改变占空比
TCCR0 = 0x02; //设置为快速PWM模式,匹配时OC01,分频系数8
}
void main(void)
{
uint dianya;
       DDRC=0xFF;
       jd=10;
       DDRB= 0Xff;
PORTB=0XFF;
DDRD&=~(1<<PD6);
PORTD|=1<<PD6;
TCCR1B=(1<<ICNC1)|(1<<ICES1);
TCCR1B|=0x03;
TIMSK=1<<TICIE1;
MCUCR = 0x00;
GICR  =0x00;
timer0_init();
TIMSK = 0x21;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等价与SREG=0x80
while(1)
{
   DDRA&=~BIT(0);
             ADMUX=0x40;//4位是通道  参考是AVCC
   ADCSRA=0x87; //使能ADC,单次转换,预分频为128
   ADCSRA|=(1<<ADSC); //启动首次转换
   while(!(ADCSRA&(1<<ADIF))); //等待转结束循环
   ADCSRA|=(1<<ADIF);  //清除ADIF
   dianya=ADCL;//先读 低位 这个必须遵守 度高位后被更新数据
   dianya=ADCH*256+dianya;
              yanwu=dianya*0.09765625;
              if(yanwu>78)
              flag1=1;
              else
              flag1=0;

              if((flag==1)&&(flag1==1))
{PORTC=0xff;}
else
{PORTC=0;}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icp_isr:6
void Timer1_icp_isr(void) //6 号中断
{
unsigned char i;
if(CAPi==0)
{CAPi=ICR1;CAP[0]=ICR1;}//TCCR0 = 0;}
else
{ CAP[1]=ICR1;
CAPj=ICR1-CAPi;
CAPj=1000000/8/CAPj;
if(CAPj>3000)
{flag=1;//TIMSK=0x21;timer0_init();SEI();
  }
else
flag=0;
TCCR1B&=0xFC;//11000000
TCCR1B|=0x03;
TCNT1=0;
CAPi=0;
CAPj=0;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timer0_ovf_isr:iv_TIM0_OVF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 = 0x9c;
if(count<jd)//PWM比较
        {
         PWM_1;//高电平转
        }
        else
        PWM_0;//低电平停

  count++;
        if(count>20)//周期
        count=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