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BUS的问题

楼主(2016-07-26):
各位大神,最近用mlx90614可是用smbus的,本人比较菜不太懂,把PDF后面给的代码下到开发板里没效果,一直显示传感器检测的最大值,
代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ack_counter 10
//**************端口定义**************
//LCD控制线接口
uchar flag1;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LCDE=P2^7;
//mlx90614端口定义
sbit SCL=P2^1;//时钟线
sbit SDA=P2^0;//数据线
//************数据定义****************
bdata uchar flag;//可位寻址数据
sbit bit_out=flag^7;
sbit bit_in=flag^0;
uchar DataH,DataL,Pecreg;
//************函数声明*****************************************
void start_bit(); //MLX90614发起始位子程序
void stop_bit(); //MLX90614发结束位子程序
uchar rx_byte(void); //MLX90614接收字节子程序
void send_bit(void); //MLX90614发送位子程序
void tx_byte(uchar dat_byte); //MLX90614接收字节子程序
void receive_bit(void); //MLX90614接收位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N); //延时程序
uint memread(void); //读温度数据
void init1602(void); //LCD初始化子程序
void chk_busy_flg(void); //LCD判断忙子程序
void dis_cmd_wrt(uchar cmd); //LCD写命令子程序
void dis_dat_wrt(uchar dat); //LCD写数据子程序
void display(uint Tem); //显示子程序
//*************主函数*******************************************
void main()
{
uint Tem;//函数部分
SDA=1;
//delay1();
SCL=1;
    //delay1();
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delay(1000);
SCL=1;
init1602();
while(1)
{
  Tem=memread();
  display(Tem);
  delay(20);
}
}
//*********输入转换并显示*********
void display(uint Tem)
{
uint T,a,b;
T=Tem*2;
dis_cmd_wrt(0x01);//清屏
if(T>=27315)
{
  T=T-27315;
  a=T/100;
  b=T-a*100;
  //---------------------------
  if(a>=100)
  {
   dis_dat_wrt(0x30+a/100);
   a=a%100;
   dis_dat_wrt(0x30+a/10);
   a=a%10;
   dis_dat_wrt(0x30+a);
  }
  else if(a>=10)
  {
   dis_dat_wrt(0x30+a/10);
   a=a%10;
   dis_dat_wrt(0x30+a);
  }
   else
   {
    dis_dat_wrt(0x30+a);
   }
    dis_dat_wrt(0x2e);//显示
    //---------------------------
   if(b>=10)
   {
   dis_dat_wrt(0x30+b/10);// b=b%10;
   // dis_dat_wrt(0x30+b);
   }
   else
   {
   dis_dat_wrt(0x30);
   // dis_dat_wrt(0x30+b);
   }
}
  //===========================
  else
  {
   T=27315-T;
   a=T/100;
   b=T-a*100;
   dis_dat_wrt(0x2d);
   //--------------------------
  if(a>=10)
  {
   dis_dat_wrt(0x30+a/10);
   a=a%10;
   dis_dat_wrt(0x30+a);
  }
  else
  {
   dis_dat_wrt(0x30+a);
  }
   dis_dat_wrt(0x2e);//显示点
  //--------------------------
  if(b>=10)
  {
   dis_dat_wrt(0x30+b/10);
   b=b%10;
   dis_dat_wrt(0x30+b);
  }
  else
  {
   dis_dat_wrt(0x30);
   dis_dat_wrt(0x30+b);
  }
}
}
//************************************
void start_bit(void)
{
SDA=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
void stop_bit(void)
{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tx_byte(uchar dat_byte)
{
char i,n,dat;
n=Nack_counter;
TX_again:
dat=dat_byte;
for(i=0;i<8;i++)
{
  if(dat&0x80)
  bit_out=1;
  else
  bit_out=0;
  send_bit();
  dat=dat<<1;
}
receive_bit();
if(bit_in==1)
{
  stop_bit();
  if(n!=0)
   {n--;goto Repeat;}
  else
   goto exit;
}
else
  goto exit;
Repeat:
  start_bit();
  goto TX_again;
  exit:;
}
//-----------发送一个位---------
void send_bit(void)
{
if(bit_out==0)
  SDA=0;
else
  SDA=1;
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接收一个字节--------
uchar rx_byte(void)
{
uchar i,dat;
dat=0;
for(i=0;i<8;i++)
{
  dat=dat<<1;
  receive_bit();
  if(bit_in==1)
  dat=dat+1;
}
send_bit();
return dat;
}
//----------接收一个位----------
void receive_bit(void)
{
SDA=1;
bit_in=1;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bit_in=SDA;
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延时--------------
void delay(uint N)
{
uint i;
for(i=0;i<N;i++)
   _nop_();
}
/*void delay1()
{ ;; }*/
//------------------------------
uint memread(void)
{
start_bit();
tx_byte(0x00); //Send SlaveAddress
tx_byte(0x07); //Send Command
//------------
start_bit();
tx_byte(0x01);
bit_out=0;
DataH=rx_byte();
bit_out=0;
DataL=rx_byte();
bit_out=1;
Pecreg=rx_byte();
stop_bit();
return(DataH*256+DataL);
}
//******************LCD显示子函数***********************
void init1602(void) //初始化LCD
{
dis_cmd_wrt(0x01);
dis_cmd_wrt(0x0c);
dis_cmd_wrt(0x06);
dis_cmd_wrt(0x38);
}
void chk_busy_flg(void) //LCD忙标志判断
{
flag1=0x80;
while(flag1&0x80)
{
  P0=0xff;
  RS=0;
  RW=1;
  LCDE=1;
  flag1=P0;
  LCDE=0;
}
}
void dis_cmd_wrt(uchar cmd) //写命令子函数
{
chk_busy_flg();
P0=cmd;
RS=0;
RW=0;
LCDE=1;
LCDE=0;
}
void dis_dat_wrt(uchar dat) //写数据子函数
{
chk_busy_flg();
if(flag1==16)
{
  P0=0XC0;
  RS=0;
  RW=0;
  LCDE=1;
  LCDE=0;
}
P0=dat;
RS=1;
RW=0;
LCDE=1;
LCDE=0;
}

网友A(2017-01-06):
我也是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B(2017-07-22):
你这个是淘宝买的模块吧,写着支持I2C协议的,但是给的DATASHEET却是支持SMBUS的,很蛋疼,解决了么??求教

网友C(2017-09-29):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