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键盘的电子锁

楼主(2016-07-26):
#include <SPI.h>
#include <Servo.h>
#include "Keypa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ata array maxium length
#define MAX_LEN 16

/////////////////////////////////////////////////////////////////////
//set the pin
/////////////////////////////////////////////////////////////////////
const int chipSelectPin = 10;
const int NRSTPD = A7;

const int Buzzer=A4;
const int led1=A0;
const int led2=A1;
const int led3=A2;
const int led4=A3;
/************************************************************************************/
uchar k=0;
uchar m=0;
uchar q=0;
uchar Warning=0;
uchar i=0;
uchar j=0;
uchar b[5]={4,8,6,9};
uchar a[5]={0,0,0,0};

const byte ROWS = 4;
const byte COLS = 4;
char keys[ROWS][COLS] = {
{'1','2','3','A'},
{'4','5','6','B'},
{'7','8','9','C'},
{'*','0','#','D'}
};
byte rowPins[ROWS] ={2,A5,4,5};
byte colPins[COLS] = {6,7, 8, 9};
Keypad keypad = Keypad( makeKeymap(keys), rowPins, colPins, ROWS, COLS );

/******************************************************************************************/
//MF522 command bits
#define PCD_IDLE 0x00 //NO action; cancel current commands
#define PCD_AUTHENT 0x0E //verify password key
#define PCD_RECEIVE 0x08 //receive data
#define PCD_TRANSMIT 0x04 //send data
#define PCD_TRANSCEIVE 0x0C //send and receive data
#define PCD_RESETPHASE 0x0F //reset
#define PCD_CALCCRC 0x03 //CRC check and caculation

//Mifare_One card command bits
#define PICC_REQIDL 0x26 //Search the cards that not into sleep mode in the antenna area
#define PICC_REQALL 0x52 //Search all the cards in the antenna area
#define PICC_ANTICOLL 0x93 //prevent conflict
#define PICC_SElECTTAG 0x93 //select card
#define PICC_AUTHENT1A 0x60 //verify A password key
#define PICC_AUTHENT1B 0x61 //verify B password key
#define PICC_READ 0x30 //read
#define PICC_WRITE 0xA0 //write
#define PICC_DECREMENT 0xC0 //deduct value
#define PICC_INCREMENT 0xC1 //charge up value
#define PICC_RESTORE 0xC2 //Restore data into buffer
#define PICC_TRANSFER 0xB0 //Save data into buffer
#define PICC_HALT 0x50 //sleep mode

//THe mistake code that return when communicate with MF522
#define MI_OK 0
#define MI_NOTAGERR 1
#define MI_ERR 2

//------------------MFRC522 register ---------------
//Page 0:Command and Status
#define Reserved00 0x00
#define CommandReg 0x01
#define CommIEnReg 0x02
#define DivlEnReg 0x03
#define CommIrqReg 0x04
#define DivIrqReg 0x05
#define ErrorReg 0x06
#define Status1Reg 0x07
#define Status2Reg 0x08
#define FIFODataReg 0x09
#define FIFOLevelReg 0x0A
#define WaterLevelReg 0x0B
#define ControlReg 0x0C
#define BitFramingReg 0x0D
#define CollReg 0x0E
#define Reserved01 0x0F
//Page 1:Command
#define Reserved10 0x10
#define ModeReg 0x11
#define TxModeReg 0x12
#define RxModeReg 0x13
#define TxControlReg 0x14
#define TxAutoReg 0x15
#define TxSelReg 0x16
#define RxSelReg 0x17
#define RxThresholdReg 0x18
#define DemodReg 0x19
#define Reserved11 0x1A
#define Reserved12 0x1B
#define MifareReg 0x1C
#define Reserved13 0x1D
#define Reserved14 0x1E
#define SerialSpeedReg 0x1F
//Page 2:CFG
#define Reserved20 0x20
#define CRCResultRegM 0x21
#define CRCResultRegL 0x22
#define Reserved21 0x23
#define ModWidthReg 0x24
#define Reserved22 0x25
#define RFCfgReg 0x26
#define GsNReg 0x27
#define CWGsPReg 0x28
#define ModGsPReg 0x29
#define TModeReg 0x2A
#define TPrescalerReg 0x2B
#define TReloadRegH 0x2C
#define TReloadRegL 0x2D
#define TCounterValueRegH 0x2E
#define TCounterValueRegL 0x2F
//Page 3:TestRegister
#define Reserved30 0x30
#define TestSel1Reg 0x31
#define TestSel2Reg 0x32
#define TestPinEnReg 0x33
#define TestPinValueReg 0x34
#define TestBusReg 0x35
#define AutoTestReg 0x36
#define VersionReg 0x37
#define AnalogTestReg 0x38
#define TestDAC1Reg 0x39
#define TestDAC2Reg 0x3A
#define TestADCReg 0x3B
#define Reserved31 0x3C
#define Reserved32 0x3D
#define Reserved33 0x3E
#define Reserved34 0x3F
//-----------------------------------------------
Servo myservo;
//4 bytes Serial number of card, the 5 bytes is verfiy bytes
uchar serNum[5];
/************************************************************************************************************/
void led(uchar x )
{
     switch(x)
    {
        case 1 :  digitalWrite(led1, LOW);
                    digitalWrite(led2, HIGH);
                    digitalWrite(led3, HIGH);
                    digitalWrite(led4, HIGH);break;
        case 2 :   digitalWrite(led1, LOW);
                     digitalWrite(led2, LOW);
                     digitalWrite(led3, HIGH);
                     digitalWrite(led4, HIGH);break;
        case 3 :   digitalWrite(led1, LOW);
                     digitalWrite(led2, LOW);
                     digitalWrite(led3, LOW);
                     digitalWrite(led4, HIGH);break;
        case 4:    digitalWrite(led1, LOW);
                     digitalWrite(led2, LOW);
                     digitalWrite(led3, LOW);
                     digitalWrite(led4, LOW);break;

    }
}
/*********************************************************************************************************/
void LOCK_Open()
{
            myservo.write(90);                  // sets the servo position according to the scaled value
           delay(15);
           digitalWrite(Buzzer,HIGH);
           digitalWrite(led1, LOW);
           digitalWrite(led2, LOW);
           digitalWrite(led3, LOW);
           digitalWrite(led4, LOW);
           delay(500);
           digitalWrite(Buzzer,LOW);
           delay(3000);

          myservo.write(0);                  // sets the servo position according to the scaled value
          delay(15);
          digitalWrite(led1, HIGH);
          digitalWrite(led2, HIGH);
          digitalWrite(led3, HIGH);
          digitalWrite(led4, HIGH);
}
/**********************************************************************************************************/
void readKeyboard()
{

     char key = keypad.getKey();
     if (key!=NO_KEY)
  {

      switch(key)
    {
        case '1' : k=1;break;
        case '2' : k=2;break;
        case '3' : k=3;break;
        case '4':k=4;break;
        case '5':k=5;break;
        case '6':k=6;break;
        case '7':k=7;break;
        case '8':k=8;break;
        case '9':k=9;break;
        case '*':k=10;break;
        case '0':k=11;break;
        case '#':k=12;break;
        case 'A' : k=13;break;
        case 'B' : k=14;break;
        case 'C':k=15;break;
        case 'D':k=16;m++;break;
        default:break;

      }
       a[i]=k;
       i++;
       led(i);
       Serial.println(k);
      Serial.println(i);
      if(i==4)
      {
          digitalWrite(led1, HIGH);
          digitalWrite(led2, HIGH);
          digitalWrite(led3, HIGH);
          digitalWrite(led4, HIGH);
         i=0;
         for(j=0;j<4;j++)
         {
            if(a[j]==b[j])
            q++;
             if(q==4)
            {
             LOCK_Open();q=0;
            }
             else if(j==3 )
               {
                  Warning++;
                  q=0;
                  if(Warning==3)
                  {
                    Warning=0;
                    digitalWrite(Buzzer, HIGH);
                    delay(3000);
                    digitalWrite(Buzzer, LOW);
                  }
               }
       }

      }

       Serial.println(q);

   }
}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myservo.attach(3);
    SPI.begin();

      pinMode(Buzzer,OUTPUT);
      pinMode(led1,OUTPUT);
      pinMode(led2,OUTPUT);
      pinMode(led3,OUTPUT);
      pinMode(led4,OUTPUT);
      pinMode(chipSelectPin,OUTPUT); // Set digital pin 10 as OUTPUT to connect it to the RFID /ENABLE pin
      pinMode(NRSTPD,OUTPUT); // Set digital pin 5 , Not Reset and Power-down
          digitalWrite(chipSelectPin, LOW);
         myservo.write(0);                  // sets the servo position according to the scaled value
          delay(15);
          digitalWrite(Buzzer, LOW);
          digitalWrite(led1, HIGH);
          digitalWrite(led2, HIGH);
          digitalWrite(led3, HIGH);
          digitalWrite(led4, HIGH); // Activate the RFID reader
    MFRC522_Init();
}

/****************************************************************************************************************/
void loop()
{

    uchar status;
    uchar str[MAX_LEN];

      readKeyboard();//读取键值

    // Search card, return card types
    status = MFRC522_Request(PICC_REQIDL, str);
    if (status != MI_OK)
    {
        return;
    }

    // Show card type
    ShowCardType(str);

    //Prevent conflict, return the 4 bytes Serial number of the card
    status = MFRC522_Anticoll(str);

    // str[0..3]: serial number of the card
    // str[4]: XOR checksum of the SN.
    if (status == MI_OK)
    {
        Serial.print("The card's number is: ");
        memcpy(serNum, str, 5);
        ShowCardID(serNum);

        // Check people associated with card ID
        uchar* id = serNum;

        if( id[0]==0x6B && id[1]==0x33 && id[2]==0xE5 && id[3]==0x16 )
        {
           LOCK_Open();
        }
       else if(id[0]==0x3B && id[1]==0xE6 && id[2]==0xD1 && id[3]==0x3B)
       {
          LOCK_Open();
        }
        else if(id[0]==0x3B && id[1]==0xE6 && id[2]==0xD1 && id[3]==0x3B)
        {
           LOCK_Open();
        }
        else if(id[0]==0x3B && id[1]==0xE6 && id[2]==0xD1 && id[3]==0x3B)
        {
           LOCK_Open();
        }
        else
        {

           digitalWrite(Buzzer, HIGH);
           delay(500);
           digitalWrite(Buzzer, LOW);
           delay(500);
           digitalWrite(Buzzer, HIGH);
           delay(500);
           digitalWrite(Buzzer, LOW);
           delay(500);

         }

    }

    MFRC522_Halt(); //command the card into sleep mode

    delay(1000);
}

/************************************************************************************************************************************88/

/*
* Function:ShowCardID
* Description:Show Card ID
* Input parameter:ID string
* Return:Null
*/
void ShowCardID(uchar *id)
{
    int IDlen=4;
    for(int i=0; i<IDlen; i++){
        Serial.print(0x0F & (id[i]>>4), HEX);
        Serial.print(0x0F & id[i],HEX);
    }
    Serial.println("");
}

/*
* Function:ShowCardType
* Description:Show Card type
* Input parameter:Type string
* Return:Null
*/
void ShowCardType(uchar* type)
{
    Serial.print("Card type: ");
    if(type[0]==0x04&&type[1]==0x00)
        Serial.println("MFOne-S50");
    else if(type[0]==0x02&&type[1]==0x00)
        Serial.println("MFOne-S70");
    else if(type[0]==0x44&&type[1]==0x00)
        Serial.println("MF-UltraLight");
    else if(type[0]==0x08&&type[1]==0x00)
        Serial.println("MF-Pro");
    else if(type[0]==0x44&&type[1]==0x03)
        Serial.println("MF Desire");
    else
        Serial.println("Unknown");
}

/*
* Function:Write_MFRC5200
* Description:write a byte data into one register of MR RC522
* Input parameter:addr--register address;val--the value that need to write in
* Return:Null
*/
void Write_MFRC522(uchar addr, uchar val)
{
    digitalWrite(chipSelectPin, LOW);

    //address format:0XXXXXX0
    SPI.transfer((addr<<1)&0x7E);
    SPI.transfer(val);

    digitalWrite(chipSelectPin, HIGH);
}

/*
* Function:Read_MFRC522
* Description:read a byte data into one register of MR RC522
* Input parameter:addr--register address
* Return:return the read value
*/
uchar Read_MFRC522(uchar addr)
{
    uchar val;

    digitalWrite(chipSelectPin, LOW);

    //address format:1XXXXXX0
    SPI.transfer(((addr<<1)&0x7E) | 0x80);
    val =SPI.transfer(0x00);

    digitalWrite(chipSelectPin, HIGH);

    return val;
}

/*
* Function:SetBitMask
* Description:set RC522 register bit
* Input parameter:reg--register address;mask--value
* Return:null
*/
void SetBitMask(uchar reg, uchar mask)
{
    uchar tmp;
    tmp = Read_MFRC522(reg);
    Write_MFRC522(reg, tmp | mask); // set bit mask
}

/*
* Function:ClearBitMask
* Description:clear RC522 register bit
* Input parameter:reg--register address;mask--value
* Return:null
*/
void ClearBitMask(uchar reg, uchar mask)
{
    uchar tmp;
    tmp = Read_MFRC522(reg);
    Write_MFRC522(reg, tmp & (~mask)); // clear bit mask
}

/*
* Function:AntennaOn
* Description:Turn on antenna, every time turn on or shut down antenna need at least 1ms delay
* Input parameter:null
* Return:null
*/
void AntennaOn(void)
{
    uchar temp;

    temp = Read_MFRC522(TxControlReg);
    if (!(temp & 0x03))
    {
        Set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

/*
* Function:AntennaOff
* Description:Turn off antenna, every time turn on or shut down antenna need at least 1ms delay
* Input parameter:null
* Return:null
*/
void AntennaOff(void)
{
    Clear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
* Function:ResetMFRC522
* Description: reset RC522
* Input parameter:null
* Return:null
*/
void MFRC522_Reset(void)
{
    Write_MFRC522(CommandReg, PCD_RESETPHASE);
}

/*
* Function:InitMFRC522
* Description:initilize RC522
* Input parameter:null
* Return:null
*/
void MFRC522_Init(void)
{
    digitalWrite(NRSTPD,HIGH);

    MFRC522_Reset();

    //Timer: TPrescaler*TreloadVal/6.78MHz = 24ms
    Write_MFRC522(TModeReg, 0x8D); //Tauto=1; f(Timer) = 6.78MHz/TPreScaler
    Write_MFRC522(TPrescalerReg, 0x3E); //TModeReg[3..0] + TPrescalerReg
    Write_MFRC522(TReloadRegL, 30);
    Write_MFRC522(TReloadRegH, 0);

    Write_MFRC522(TxAutoReg, 0x40); //100%ASK
    Write_MFRC522(ModeReg, 0x3D); //CRC initilizate value 0x6363 ???

    //ClearBitMask(Status2Reg, 0x08); //MFCrypto1On=0
    //Write_MFRC522(RxSelReg, 0x86); //RxWait = RxSelReg[5..0]
    //Write_MFRC522(RFCfgReg, 0x7F); //RxGain = 48dB

    AntennaOn(); //turn on antenna
}

/*
* Function:MFRC522_Request
* Description:Searching card, read card type
* Input parameter:reqMode--search methods,
* TagType--return card types
* 0x4400 = Mifare_UltraLight
* 0x0400 = Mifare_One(S50)
* 0x0200 = Mifare_One(S70)
* 0x0800 = Mifare_Pro(X)
* 0x4403 = Mifare_DESFire
* return:return MI_OK if successed
*/
uchar MFRC522_Request(uchar reqMode, uchar *TagType)
{
    uchar status;
    uint backBits; //the data bits that received

    Write_MFRC522(BitFramingReg, 0x07); //TxLastBists = BitFramingReg[2..0] ???

    TagType[0] = reqMode;
    status = MFRC522_ToCard(PCD_TRANSCEIVE, TagType, 1, TagType, &backBits);

    if ((status != MI_OK) || (backBits != 0x10))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
* Function:MFRC522_ToCard
* Description:communicate between RC522 and ISO14443
* Input parameter:command--MF522 command bits
* sendData--send data to card via rc522
* sendLen--send data length
* backData--the return data from card
* backLen--the length of return data
* return:return MI_OK if successed
*/
uchar MFRC522_ToCard(uchar command, uchar *sendData, uchar sendLen, uchar *backData, uint *backLen)
{
    uchar status = MI_ERR;
    uchar irqEn = 0x00;
    uchar waitIRq = 0x00;
    uchar lastBits;
    uchar n;
    uint i;

    switch (command)
    {
        case PCD_AUTHENT: //verify card password
        {
            irqEn = 0x12;
            waitIRq = 0x10;
            break;
        }
        case PCD_TRANSCEIVE: //send data in the FIFO
        {
            irqEn = 0x77;
            waitIRq = 0x30;
            break;
        }
        default:
            break;
    }

    Write_MFRC522(CommIEnReg, irqEn|0x80); //Allow interruption
    ClearBitMask(CommIrqReg, 0x80); //Clear all the interrupt bits
    SetBitMask(FIFOLevelReg, 0x80); //FlushBuffer=1, FIFO initilizate

    Write_MFRC522(CommandReg, PCD_IDLE); //NO action;cancel current command ???

    //write data into FIFO
    for (i=0; i<sendLen; i++)
    {
        Write_MFRC522(FIFODataReg, sendData[i]);
    }

    //procceed it
    Write_MFRC522(CommandReg, command);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SetBitMask(BitFramingReg, 0x80); //StartSend=1,transmission of data starts
    }

    //waite receive data is finished
    i = 2000; //i should adjust according the clock, the maxium the waiting time should be 25 ms???
    do
    {
        //CommIrqReg[7..0]
        //Set1 TxIRq RxIRq IdleIRq HiAlerIRq LoAlertIRq ErrIRq TimerIRq
        n = Read_MFRC522(CommIrqReg);
        i--;
    }
    while ((i!=0) && !(n&0x01) && !(n&waitIRq));

    ClearBitMask(BitFramingReg, 0x80); //StartSend=0

    if (i != 0)
    {
        if(!(Read_MFRC522(ErrorReg) & 0x1B)) //BufferOvfl Collerr CRCErr ProtecolErr
        {
            status = MI_OK;
            if (n & irqEn & 0x01)
            {
                status = MI_NOTAGERR; //??
            }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n = Read_MFRC522(FIFOLevelReg);
                lastBits = Read_MFRC522(ControlReg) & 0x07;
                if (lastBits)
                {
                    *backLen = (n-1)*8 + lastBits;
                }
                else
                {
                    *backLen = n*8;
                }

                if (n == 0)
                {
                    n = 1;
                }
                if (n > MAX_LEN)
                {
                    n = MAX_LEN;
                }

                //read the data from FIFO
                for (i=0; i<n; i++)
                {
                    backData[i] = Read_MFRC522(FIFODataReg);
                }
            }
        }
        else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ntrolReg,0x80); //timer stops
    //Write_MFRC522(CommandReg, PCD_IDLE);

    return status;
}

/*
* Function:MFRC522_Anticoll
* Description:Prevent conflict, read the card serial number
* Input parameter:serNum--return the 4 bytes card serial number, the 5th byte is recheck byte
* return:return MI_OK if successed
*/
uchar MFRC522_Anticoll(uchar *serNum)
{
    uchar status;
    uchar i;
    uchar serNumCheck=0;
    uint unLen;

    //ClearBitMask(Status2Reg, 0x08); //strSensclear
    //ClearBitMask(CollReg,0x80); //ValuesAfterColl
    Write_MFRC522(BitFramingReg, 0x00); //TxLastBists = BitFramingReg[2..0]

    serNum[0] = PICC_ANTICOLL;
    serNum[1] = 0x20;
    status = MFRC522_ToCard(PCD_TRANSCEIVE, serNum, 2, serNum, &unLen);

    if (status == MI_OK)
    {
        //Verify card serial number
        for (i=0; i<4; i++)
        {
            serNumCheck ^= serNum[i];
        }
        if (serNumCheck != serNum[i])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llReg, 0x80); //ValuesAfterColl=1

    return status;
}

/*
* Function:CalulateCRC
* Description:Use MF522 to caculate CRC
* Input parameter:pIndata--the CRC data need to be read,len--data length,pOutData-- the caculated result of CRC
* return:Null
*/
void CalulateCRC(uchar *pIndata, uchar len, uchar *pOutData)
{
    uchar i, n;

    ClearBitMask(DivIrqReg, 0x04); //CRCIrq = 0
    SetBitMask(FIFOLevelReg, 0x80); //Clear FIFO pointer
    //Write_MFRC522(CommandReg, PCD_IDLE);

    //Write data into FIFO
    for (i=0; i<len; i++)
    {
        Write_MFRC522(FIFODataReg, *(pIndata+i));
    }
    Write_MFRC522(CommandReg, PCD_CALCCRC);

    //waite CRC caculation to finish
    i = 0xFF;
    do
    {
        n = Read_MFRC522(DivIrqReg);
        i--;
    }
    while ((i!=0) && !(n&0x04)); //CRCIrq = 1

    //read CRC caculation result
    pOutData[0] = Read_MFRC522(CRCResultRegL);
    pOutData[1] = Read_MFRC522(CRCResultRegM);
}

/*
* Function:MFRC522_Write
* Description:write block data
* Input parameters:blockAddr--block address;writeData--Write 16 bytes data into block
* return:return MI_OK if successed
*/
uchar MFRC522_Write(uchar blockAddr, uchar *writeData)
{
    uchar status;
    uint recvBits;
    uchar i;
    uchar buff[18];

    buff[0] = PICC_WRITE;
    buff[1] = blockAddr;
    CalulateCRC(buff, 2, &buff[2]);
    status = MFRC522_ToCard(PCD_TRANSCEIVE, buff, 4, buff, &recvBits);

    if ((status != MI_OK) || (recvBits != 4) || ((buf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for (i=0; i<16; i++) //Write 16 bytes data into FIFO
        {
            buff[i] = *(writeData+i);
        }
        CalulateCRC(buff, 16, &buff[16]);
        status = MFRC522_ToCard(PCD_TRANSCEIVE, buff, 18, buff, &recvBits);

        if ((status != MI_OK) || (recvBits != 4) || ((buf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

    return status;
}

/*
* Function:MFRC522_Halt
* Description:Command the cards into sleep mode
* Input parameters:null
* return:null
*/
void MFRC522_Halt(void)
{
    uchar status;
    uint unLen;
    uchar buff[4];

    buff[0] = PICC_HALT;
    buff[1] = 0;
    CalulateCRC(buff, 2, &buff[2]);

    status = MFRC522_ToCard(PCD_TRANSCEIVE, buff, 4, buff,&unLen);
}

网友A(2016-11-28):
有没有电路图及相关的图片。读卡模块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