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做的寻迹小车如何提高速度

楼主(2016-07-27):
做的寻迹小车行驶的比较慢,如何加快速度

网友A:
这又是个难解题

网友B:
应该是由pwm波控制的吧?如果是pwm波,那就可以增加占空比来提速

网友C:
电机电流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由pwm波控制的吧?如果是pwm波,那就可以增加占空比来提速

提速后寻迹不准了了怎么半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电流增大

提速后寻迹不准了怎么办

网友D:
降低传动比,加快检测时钟等,要改好多都得改

网友E:
PWM占空比来调试

网友F:
可以提高电压    前提是你的电机承受的了   小车电机一般可以承受12V电压   提高PWM设置就可以达到最大速度

网友G:
可以用普通电机直接带动,去掉齿轮组。

网友H(2016-12-29):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I:
改变占空比可以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