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网上下的程序,没有正反转,求加 KEY_LR= P3^5;//正反转键 按一下正转按一下正转

楼主(2016-07-27):
/*********************************************
*求助网上下的程序,没有正反转,求加         KEY_LR= P3^5;//正反转键 按一下正转按一下正转
*********************************************/
#include <reg52.h>
/*********************************************
* 定时器初值
*********************************************/
#define T0HIGH        0xec
#define T0LOWW        0x8a

/*********************************************
*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typedef bit                                BOOL;

/*********************************************
* 单片机管脚定义
*********************************************/
sbit KEY_ON = P3^2;
sbit KEY_INC = P3^3;
sbit KEY_DEC = P3^4;
sbit KEY_LR= P3^5;//正反转键 按一下正转按一下正转
sbit MOTO_LEFT = P3^6;//正转
sbit MOTO_RIGHT = P3^7;//反转

/*********************************************
* 按键定义
*********************************************/
#define KEY_NULL                0xff
#define KEY_LONG_PERIOD        25
#define KEY_CONTINUE_PERIOD        20

#define KEY_DOWN                0x80
#define KEY_CONTINUE        0x40
#define KEY_UP                        0x20

#define KEY_STATE_INIT                0
#define KEY_STATE_WOBBLE        1
#define KEY_STATE_PRESS                2
#define KEY_STATE_LONG                3
#define KEY_STATE_CONTINUE        4
#define KEY_STATE_RELEASE        5

#define KEY_ON_VALUE                1
#define KEY_INC_VALUE                2
#define KEY_DEC_VALUE                3

#define KEY_ON                (KEY_ON_VALUE | KEY_DOWN)
#define KEY_INC                (KEY_INC_VALUE | KEY_DOWN)
#define KEY_INC_CON        (KEY_INC_VALUE | KEY_CONTINUE)
#define KEY_DEC                (KEY_DEC_VALUE | KEY_DOWN)
#define KEY_DEC_CON        (KEY_DEC_VALUE | KEY_CONTINUE)
/*********************************************
* 常量定义
*********************************************/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MOTO_ON                MOTO_LEFT = false;\
                                        MOTO_RIGHT = true
#define MOTO_OFF        MOTO_LEFT = true;\
                                        MOTO_RIGHT = true
/*********************************************
* 全局变量定义
*********************************************/
code u8 DisCode[]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ff};

u8 PWMpercent = 0;
u8 DisNum[4] = {0x0a, 0x0a, 0x0a, 0x00};
u8 DisPosition = 0;
u8 SecCount = 0;
u8 u10msNum = 0;

BOOL b10msEvent = false;
BOOL b100msEvent = false;
BOOL b1secEvent = false;
BOOL MotoStart = false;
BOOL MotoRun = false;

void Key_Prosess(void);
void Dynamic_Display(void);
void Speed_Display(void);

/*********************************************
* 主函数
*********************************************/
main()
{
        TMOD = 0x01;
        TH0 = T0HIGH;
        TL0 = T0LOWW;
        TR0 = 1;
        ET0 = 1;
        EA = 1;
        P1 = 0x00;

        while(1)
        {
                if(true == b10msEvent)        //10毫秒定时标志
                {
                        b10msEvent = false;
                        Key_Prosess();                //按键扫描
                        Dynamic_Display();                //动态显示

                        if(true == MotoStart)        //如果电机启动
                        {
                                if(true == MotoRun)
                                {
                                        if(--u10msNum == 0)                //如果电机转动时间到,停止电机
                                        {
                                                MotoRun = false;
                                                MOTO_OFF;
                                        }
                                }
                                if(true == b1secEvent)                //PWM周期为1秒,1秒钟时间到,开始下一个周期
                                {
                                        b1secEvent = false;
                                        MotoRun = true;
                                        MOTO_ON;
                                        u10msNum = PWMpercent;
                                }
                            }
                }
        }
}
/*********************************************
* 清显示
*********************************************/
void Num_Clear(void)
{
        u8 i;
        for(i=0; i<3; i++)
        {
                DisNum[i] = 0x0a;
        }
        DisNum[3] = 0x00;
}
/*********************************************
* 读键值
*********************************************/
u8 Key_Scan(void)
{
        if(KEY_ON == false)
                return KEY_ON_VALUE;
        if(KEY_LR == false)
                return KEY_ON_VALUE;
        if(KEY_INC == false)
                return KEY_INC_VALUE;
        if(KEY_DEC == false)
                return KEY_DEC_VALUE;
        return KEY_NULL;
}
/*********************************************
* 按键状态扫描
*********************************************/
u8 GetKey(void)
{
        static u8 KeyState = KEY_STATE_INIT;
        static u8 KeyTimeCount = 0;
        static u8 LastKey = KEY_NULL;        //保存按键释放时候的键值
        u8 KeyTemp = KEY_NULL ;

        KeyTemp = Key_Scan();

        switch(KeyState)
        {
                case KEY_STATE_INIT:        //初始状态
                        if(KEY_NULL != KeyTemp)        //有键按下
                        {
                                KeyState = KEY_STATE_WOBBLE;        //进入消抖
                        }
                        break;

                case KEY_STATE_WOBBLE:        //消抖
                        KeyState = KEY_STATE_PRESS;
                        break;

                case KEY_STATE_PRESS:
                        if(KEY_NULL != KeyTemp)
                        {
                                LastKey = KeyTemp;        //保存键值,以便在释放按键状态返回键值
                                KeyTemp |= KEY_DOWN;        //按键按下
                                KeyState = KEY_STATE_LONG;
                        }
                        else
                        {
                                KeyState = KEY_STATE_INIT;
                        }
                        break;

                case KEY_STATE_LONG:
                        if(KEY_NULL != KeyTemp)
                        {
                                if(++KeyTimeCount >= KEY_LONG_PERIOD)
                                {
                                        KeyTimeCount = 0;
                                        KeyState = KEY_STATE_CONTINUE;
                                }
                        }
                        else
                        {
                                KeyState = KEY_STATE_RELEASE;
                        }
                        break;

                case KEY_STATE_CONTINUE:
                        if(KEY_NULL != (KeyTemp))
                        {
                                if(++KeyTimeCount >= KEY_CONTINUE_PERIOD)
                                {
                                        KeyTimeCount = 0;
                                        KeyTemp |= KEY_CONTINUE;  //连击按键事件发生
                                }
                        }
                        else
                        {
                                KeyState = KEY_STATE_RELEASE;
                        }
                        break;

                case KEY_STATE_RELEASE:
                        LastKey |= KEY_UP;        //按键释放
                        KeyTemp = LastKey;
                        KeyState = KEY_STATE_INIT;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KeyTemp;
}
/*********************************************
* 按键功能处理
*********************************************/
void Key_Prosess(void)
{
        u8 KeyData;

        KeyData = GetKey();

        switch(KeyData)
        {
                case KEY_ON:        //开关电机
                        if(true == MotoStart)
                        {
                                MotoStart = false;
                                Num_Clear();
                                MOTO_OFF;
                                MotoRun = false;
                                PWMpercent= 0;
                        }
                        else
                        {
                                MotoStart = true;
                                MOTO_ON;
                                MotoStart = true;
                                MotoRun = true;
                                u10msNum = PWMpercent = 1;
                        }

                        break;

                case KEY_INC:        //单步增加
                case KEY_INC_CON:        //连续增加
                        if((PWMpercent < 100) && MotoStart)                //PWM从1%~100%
                                PWMpercent++;
                        break;

                case KEY_DEC:        //单步减小
                case KEY_DEC_CON:        //连续减小
                        if((PWMpercent > 1) && MotoStart)                //PWM从1%~100%
                                PWMpercent--;
                        break;

                default:
                        break;
        }
        Speed_Display();
}
/*********************************************
* 速度转换成十进制数
*********************************************/
void Speed_Display(void)
{
        u8 i;

        DisNum[1] = PWMpercent / 100;
        DisNum[2] = PWMpercent % 100 / 10;
        DisNum[3] = PWMpercent % 10;
        for(i=1; i<3; i++)
        {
                if(DisNum[i] != 0)
                        break;
                DisNum[i] = 0x0a;
        }
}
/*********************************************
* 动态显示速度百分比
*********************************************/
void Dynamic_Display(void)
{
        static u8 DisPinOn = 0x01;

        DisPinOn <<= 1;
        if(DisPinOn == 0x10)
        {
                DisPosition = 0;
                DisPinOn = 0x01;
        }
        P1 = 0xff;
        P2 = DisPinOn;
        P1 = DisCode[DisNum[DisPosition++]];
}
/*********************************************
* 定时器0中断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 = T0HIGH;
        TL0 = T0LOWW;

        b10msEvent = true;                //10毫秒中断
        if(++SecCount == 100)
        {
                SecCount = 0;
                b1secEvent = true;                //1秒到时
        }
}

楼主:
没人回复,请管理员改一下,用我的80黑币,奖给解决问题的人,谢谢您。

网友A:
回帖奖励 +2

前面增加定义:
#define KEY_LR_VALUE                4

#define KEY_LR                (KEY_LR_VALUE | KEY_DOWN)

/*********************************************
* 读键值
*********************************************/
u8 Key_Scan(void)
{
        if(KEY_ON == false)
                return KEY_ON_VALUE;
        if(KEY_LR == false)
                return KEY_LR_VALUE;
        if(KEY_INC == false)
                return KEY_INC_VALUE;
        if(KEY_DEC == false)
                return KEY_DEC_VALUE;
        return KEY_NULL;
}
/*********************************************
* 按键功能处理
*********************************************/
void Key_Prosess(void)
{
        u8 KeyData;

        KeyData = GetKey();

        switch(KeyData)
        {
                case KEY_ON:        //开关电机
                        if(true == MotoStart)
                        {
                                MotoStart = false;
                                Num_Clear();
                                MOTO_OFF;
                                MotoRun = false;
                                PWMpercent= 0;
                        }
                        else
                        {
                                MotoStart = true;
                                MOTO_ON;
                                MotoStart = true;
                                MotoRun = true;
                                u10msNum = PWMpercent = 1;
                        }

                        break;

                case KEY_INC:        //单步增加
                case KEY_INC_CON:        //连续增加
                        if((PWMpercent < 100) && MotoStart)                //PWM从1%~100%
                                PWMpercent++;
                        break;

                case KEY_DEC:        //单步减小
                case KEY_DEC_CON:        //连续减小
                        if((PWMpercent > 1) && MotoStart)                //PWM从1%~100%
                                PWMpercent--;
                        break;
               case KEY_LR:                        if(ture==MOTO_LEFT)
                         {
                                 MOTO_LEFT=false;
                                 MOTO_RIGHT=ture;
                          }
                          else
                          {
                                MOTO_LEFT=ture;
                                 MOTO_RIGHT=false;
                           }
                default:
                        break;
        }
        Speed_Display();
}

网友A:
getkey有点复杂化了

网友B:
与其奖给80黑币,不如买本有效的书可靠。

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实例98  驱动四相步进电动机

实例99  驱动二相步进电动机

实例100  驱动直流电动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楼主:
感谢PK250指导。改了后仿真还没有正反转,不知那里还不对,希望得到进一步帮助。现把工程文件和仿真文件发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与其奖给80黑币,不如买本有效的书可靠。

谢谢zl2168的介绍

网友D:
怎么按,P3.7脚似乎都没有脉冲信号?应该检查一下3.7脚信号的来源

网友D:
还有,按ON键(P3.2)时,P3.6脚就有信号,这似乎不太对劲,按正转(P3.2),P3.7脚应该有信号,但是没有,总之,P3.7脚信号的来源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是的,原先是没反转,我加不上才发贴的,但这份资料却很珍贵,键铿k可以单点和连续,希望有高人将反转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