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XX单片机片内EEPROM开机次数显示

楼主(2016-07-28):
STC12C5A60S2单片机片内EEPROM应用
/*************************************************
        功能:用STC12C5A60S2内部EEPROM记开机次数
                  数码管显示
                        根据慧静电子改写
        单片机:STC12C5A60S2
        晶  振:11.0592M
        作者 :苏义江
        时间:2015-7-22
*****************************************************/
#include<reg52.h>
#include"stc12ceeprom.h"
//STC5Axx 系列 EEPROM 测试起始地址
#define DATA_flash_START_address 0x0000

sbit wei=P2^7;
sbit duan=P2^6;
uchar t,a=0,gewei,shiwei,bai;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
                                0xa1,0x86,0x8e,0x89};//0到H共阳段码

void delay(uint x)
{
        uint z,j;
        for(z=x;z>0;z--)
        for(j=800;j>0;j--);
}

void main()
{
        delay(10);
//        sector_Erase(0x0000);//擦除扇区
        a=Byte_read(0x0000);//读一个字节 从起始地址开始读
        a++;//计数变量自加1

        if(a>=999)//加到999
        a=0;
        sector_Erase(0x0000);//擦除扇区
        Byte_write(0x0000,a);//字节编程
        gewei=a%10;
        shiwei=a%100/10;
        bai=a/100;
        while(1)
        {
                wei=1;
                P0=0xfe;
                wei=0;
                P0=0xFF;
                duan=1;
                P0=table[bai];
                duan=0;
                P0=0xFF;
                delay(10);

                wei=1;
                P0=0xfd;
                wei=0;
                P0=0xFF;
                duan=1;
                P0=table[shiwei];
                duan=0;
                P0=0xFF;
                delay(10);

                wei=1;
                P0=0xfb;
                wei=0;
                P0=0xFF;
                duan=1;
                P0=table[gewei];
                duan=0;
                P0=0xFF;
                delay(10);
        }
}

STC12CXX EEPROM.H文件
#ifndef __STC12CEEPROM_H__
#define __STC12CEEPROM_H__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用于STC12C2052
//sfr  IAP_DATA   =0XE2;
//sfr  IAP_ADDRH  =0XE3;
//sfr  IAP_ADDRL  =0XE4;
//sfr  IAP_CMD    =0XE5;
//sfr  IAP_TRIG   =0XE6;
//sfr  IAP_CONTR  =0XE7;
//#define  WD1  0X46
//#define  WD2  0XB9
//用于STC12C5A60S2
sfr  IAP_DATA   =0XC2;
sfr  IAP_ADDRH  =0Xc3;
sfr  IAP_ADDRL  =0Xc4;
sfr  IAP_CMD    =0Xc5;
sfr  IAP_TRIG   =0Xc6;
sfr  IAP_CONTR  =0Xc7;
#define  WD1  0X5A
#define  WD2  0XA5
//定义Flash 操作等待时间及允许IAP/ISP/EEPROM 操作的常数
//#define ENABLE_ISP 0X80//晶振小于30M
//#define ENABLE_ISP 0X81//晶振小于24M
#define ENABLE_ISP 0X82//晶振小于20M
//#define ENABLE_ISP 0X83//晶振小于12M
//#define ENABLE_ISP 0X84//晶振小于6M
//#define ENABLE_ISP 0X85//晶振小于3M
uchar Byte_read(uint add);//读一字节 调用前打开IAP
void Byte_write(uint add,uchar ch);//字节编程调用前打开IAP
void sector_Erase(uint add);//擦除扇区
void IAP_Disable();//关闭IAP
uchar Byte_read(uint add)//读一字节 调用前打开IAP
{
        IAP_DATA=0X00;
////打开 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ONTR=ENABLE_ISP;
        IAP_CMD =0X01;
        IAP_ADDRH=add/256;
        IAP_ADDRL =add%256;
        IAP_TRIG  =WD1;//先送 5Ah,再送A5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
        IAP_TRIG  =WD2;//送完A5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_nop_();
        IAP_Disable();//关闭IAP
        return (IAP_DATA);
}
//字节编程调用前打开IAP  写
void Byte_write(uint add,uchar ch)
{
        IAP_CONTR  =ENABLE_ISP;
        IAP_CMD =0X02;//IAP/ISP/EEPROM 字节编程命令
        IAP_ADDRH=add/256;//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add%256;//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IAP_DATA=ch;//要编程的数据先送进IAP_DATA 寄存器
        IAP_TRIG  =WD1;
        IAP_TRIG  =WD2;
        _nop_();_nop_();
        IAP_Disable();
}
//擦除扇区
void sector_Erase(uint add)
{
        IAP_CONTR =ENABLE_ISP;
        IAP_CMD =0X03;//IAP/ISP/EEPROM 扇区擦除命令
        IAP_ADDRH=add/256;
        IAP_ADDRL =add%256;
        IAP_TRIG  =WD1;
        IAP_TRIG  =WD2;
        _nop_();_nop_();
        IAP_Disable();
}
void IAP_Disable()
{
        IAP_CONTR =0;
        IAP_CMD =0;
        IAP_TRIG  =0;
        IAP_ADDRH=0;
        IAP_ADDRL =0;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