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解码 _四路遥控开关_学习型_成品

楼主(2016-07-28):
315M解码 _四路遥控开关_学习型_成品.rar (2.27 MB, 下载次数: 1177) 123456
STC15W204S模拟315M 2272解码程序
工作频率:12M
说明:4路继电器输出,4LED指示,1LED电源指示,1微动开关K1。
          按K1进入编辑模式,LED指示灯全亮。
          在编辑模式下 ,按下遥控器钮,LED1亮>>LED2亮>>LED3亮>>LED4亮>>退出编辑模式。
          在编辑模式下 ,按K1退出编辑模式或存储有效的遥控码。
          在编辑模式下 ,长按K1 (10S) 删除所有存储的遥控码。
          在正常模式下 , 按下遥控器钮,及相应的LED.继电器亮灭。
注意: 同一条遥控码 在同一个LED上存两条,相当于亮了又灭,无动作。
优点: 能接收2262的1.2M-4.7M电阻编码,几乎所有的315M遥控器都兼容。
         由于定时读引脚,抗干扰能力强 ,和硬件解码距离无区别。
缺点:占用单片机资源比较多。能存储20条编码,太多容易影响在编辑模式下操作速度。

楼主(2017-03-22):
来自网络 利用一个二极管,就可以检测315M_433M遥控器发射数据的波形.png

网友A(2016-08-09):
试了下,很不错,多种315的遥控能用

网友B:
留下足迹多谢分享

网友C:
这个要怎么才能发回复啊,感觉好难啊黑币怎么拿啊

网友D:
好东西耶,要是能存个999个就好啦。

网友E:
下了一个~~~ 嘿嘿!! 要是有详细说明就好了。

楼主:
换433接收就是43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315的试了一下,干扰还不小

干扰是315M接收模块产生的,只要解码足够的抗干扰能力就可以了.

网友E:
支持了~~下点来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试了下,很不错,多种315的遥控能用

你是哪么试的?

网友G(2016-10-01):
下载了,还没有看懂。

网友H:
  我是初学者,没看懂这个段的意思。抗干扰的原理,麻烦楼主解释下,学生在这里谢谢啦!
//抗干扰用
      a3=a2;
      a2=a1;
          a1=IR_INPUT;
          if(a1==a3)
if(a3)
          {a2=a1;}
l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初学者,没看懂这个段的意思。抗干扰的原理,麻烦楼主解释下,学生在这里谢谢啦!
//抗干扰用
    ...

窄遥控码脉冲进中断4次 宽12次,这段代码相当于左移(a3<<a2<<a1)a3=a1时a2一定为a1a3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初学者,没看懂这个段的意思。抗干扰的原理,麻烦楼主解释下,学生在这里谢谢啦!
//抗干扰用
    ...

a3=a2;   //窄遥控码脉冲进中断4次 宽12次,所以连续的至少4次同电平的
a2=a1;   //a3=a2;a3=a2;a1=IR_INPUT;相当于左移(a3<<a2<<a1),所以a3=a1时a2一定等于a1a3
a1=IR_INPUT;
if(a1==a3)
{a2=a1;}

之后,低电平计数,高电平处理,脉冲不合格重来,否则读完进入下一级处理

网友H:
谢谢!有点明白了

网友I:
看看,试下如何,谢谢分享!

网友J:
这个不错的思路,极有参考价值,支持。

网友K(2016-11-05):
谢谢分享!!请问遥控距离有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分享!!请问遥控距离有多远

和2272芯片距离一样

网友L:
楼主能帮我做个类似的吗?

网友L:
2904023782加我QQ

网友M:
首先谢谢楼主,与其它解码器有什么不一样的,思路很不错

网友K(2017-01-02):
你好!请问供电电感用多大的电感,我用10mH电感接收模块供电不正常。谢谢!

网友N:
AD16打开是空白,必须用protel么?

网友O(2017-03-15):
加限位和蜂鸣就更完善了

楼主:
来自网络

网友P:
非常好 值得学习

网友Q:
感谢分享,正在学习这个433

网友R(2017-05-25):
引用 楼主:
换433接收就是433了

意思是两个的程序是通用的?还是说需要修改某些东西?

网友S(2017-06-30):
引用 楼主:
来自网络

不错,学习了

网友T:
楼主请问这个是不是市面上大多数433遥控器都能解码出来,还是需要根据不同的433遥控器修改代码。

网友I(2017-09-03):
为何我把程序写到芯片上,只有P1.3这路生效,其它三路学习时灯正常,但按K1退出后,就不正常了呢?
希望大侠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U(2017-12-15):
楼主的思路非常有参考价值。谢谢!

网友V(2018-01-24):
大牛的神作必须顶,顶顶更健康。你好我也好!

网友W(2018-04-22):
楼主能加一下我QQ么?想跟你学习一下,1126505208 谢谢

网友X:
楼主真给力啊

网友Y:
433和315只是载波频率不一样而已,解码是针对的编码芯片的编码格式。

网友Z:
感谢分享正需要这资料

网友AA:
谢谢分享,很不错的思路!

网友AB(2018-06-10):
再加个转发功能用途就更大了

网友AC(2018-10-08):
学习一下,上开发板试试

网友AD:
买两个芯片下载来学习一下

网友AE(2018-12-04):
谢谢分享,,很有价值的资料。

网友AF:
51单片机我也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AG:
#在这里快速 要是有详细说明就好了。

网友AH(2019-04-26):
引用 楼主:
a3=a2;   //窄遥控码脉冲进中断4次 宽12次,所以连续的至少4次同电平的
a2=a1;   //a3=a2;a3=a2;a1=IR ...

你好,这块我也没看懂,能给我讲解一下么?有偿求助,qq653669877,

网友AI:
很好的资料,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J(2019-06-24):
工作中遇到这个,需要恶补单片机了,楼主,可以配合一起做个小产品吗?

网友AA(2019-09-29):
谢谢楼主分享,之前搞过不过干扰太大放弃了,这次继续研究一下

网友AK(2019-10-30):
这个能不能解码到串口

网友AL(2020-02-23):
对于我来说这些有点难,先下载保存。

网友AM:
ev1527能解码吗

网友AM:
能解码1527码

网友AN(2020-04-09):
2楼很好的想法,利用红外发射和接收管,用电脑的音频输入来充当示波器。

网友AO:
这个资料真不错,真的非常感觉楼主。我爱51黑

网友AP:
下载了编译时会报这个错。

网友AQ(2020-12-28):
可以可以, 能跑./

网友AR(2021-07-07):
EV1527遥控能用吗

网友AS(2022-05-27):
楼主 L、C1数值是多少?

网友AT(2022-11-25):
谢谢楼主的好程序,已经运行多时了,
还把晶体12MHZ改为了24MHZ,让系统运行更好.

网友AU:
433 也能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