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攻!求助攻!

楼主:
今天晚上做数码管的静态显示实验。但是数码管第一段不亮是什么鬼??求万能的论坛大神告知,谢谢。程序如下图:

网友A(2016-07-29):
没看明白。让它显示“8”的时候亮不亮?
最好先编一段程序,从0~9逐个显示,间隔5秒,看看各显示的情况。

网友B:
是 a 段不亮,点一下全 1 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 a 段不亮,点一下全 1 试一下。

做其他例程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