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定时器1S延时做的32个流水灯

楼主(2016-07-28):
主程序如下:
#include <STC89C5xRC.H>
unsigned char k=0;
unsigned code a[9]={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ff};
void delay_ms(unsigned nms)
{
        unsigned i,j;
        for(i=nms;i>0;i--)
                for(j=115;j>0;j--);
}
void Timer0Init(void)                //50毫秒@11.0592MHz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EA=1;
        ET0=1;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if(k==1)P1=a[0];
                if(k==2)P1=a[1];
                if(k==3)P1=a[2];
                if(k==4)P1=a[3];
                if(k==5)P1=a[4];
                if(k==6)P1=a[5];
                if(k==7)P1=a[6];
                if(k==8)P1=a[7];
                if(k==9)P1=a[8];

                if(k==10)P0=a[0];
                if(k==11)P0=a[1];
                if(k==12)P0=a[2];
                if(k==13)P0=a[3];
                if(k==14)P0=a[4];
                if(k==15)P0=a[5];
                if(k==16)P0=a[6];
                if(k==17)P0=a[7];
                if(k==18)P0=a[8];

                if(k==19)P2=a[0];
                if(k==20)P2=a[1];
                if(k==21)P2=a[2];
                if(k==22)P2=a[3];
                if(k==23)P2=a[4];
                if(k==24)P2=a[5];
                if(k==25)P2=a[6];
                if(k==26)P2=a[7];
                if(k==27)P2=a[8];

                if(k==28)P3=a[0];
                if(k==29)P3=a[1];
                if(k==30)P3=a[2];
                if(k==31)P3=a[3];
                if(k==32)P3=a[4];
                if(k==33)P3=a[5];
                if(k==34)P3=a[6];
                if(k==35)P3=a[7];
                if(k==36)P3=a[8];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z;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z++;
        if(z==200)
        {
                z=0;k++;
        }
        if(k==37) k=0;
}

网友A:
if(k==37) k=0;

为什么不 if(k==10) k=0; 呢?

网友B:
不能用循环吗

网友C:
这个写法有特点,1秒延时有点长了,如果按引脚顺时针点亮就更好了。

楼主(2017-01-22):
引用 网友A:
if(k==37) k=0;

为什么不 if(k==10) k=0; 呢?

如果K==10;K=0;那只能亮9个灯。

网友D:
用循环会好很多吧;而且把k的值变成0~8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