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L编译垃圾文件清理

楼主:
请问一下这样的垃圾文件需要怎样整理?
objects和listings的路径已经设定好了但是这几个(除了工程和test之外的)还是在工程路径下面。
请问一下怎样把他们的路径移动到其他路径?
Keil是5.17MDK

网友A(2016-07-29):
可以运行批处理文件直接删除
del *.bak /s
del *.ddk /s
del *.edk /s
del *.lst /s
del *.lnp /s
del *.mpf /s
del *.mpj /s
del *.obj /s
del *.omf /s
::del *.opt /s  ::不允许删除JLINK的设置
del *.plg /s
del *.rpt /s
del *.tmp /s
del *.__i /s
del *.crf /s
del *.o /s
del *.d /s
del *.axf /s
del *.tra /s
del *.dep /s
del JLinkLog.txt /s

del *.iex /s
del *.htm /s
del *.sct /s
del *.map /s
exit

网友B:
起一个文件名 *.bat 存起来然后运行。

最好前面加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