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执行更改没错,而生效更改却有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6-07-29):
AD中执行更改没错,而生效更改却有问题,怎么解决!!!
出现Add nets 错误还有出现 Class already exists
找了百度,解决不了,才问各位大神的!!!

望不吝赐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谢谢!!!

网友A(2017-03-13):
同问啊,今天刚遇到

网友B:
我有时候也是这种问题,多仔细检查检查把

网友C:
看看元器件的封装有没有问题;连接的线是不是具有电气特性的线;还是PCB网络出现什么问题了?

网友D(2017-04-14):
怎么回事啊?请楼主解答,谢谢

楼主:
原理图里面各元件必须都有名称且不重复,检查下,另外相连接的管脚属性也要一致的。我当时也忘了怎么解决这问题了

网友E(2017-11-09):
我也碰到了,不知道什么问题,求大神赐教

网友E:
如果先“执行更改”,再“生效更改”,会出现错误。先"生效更改"再"执行更改"就不会有误了,前提是原理图和封装都没问题

网友F:
运行设计规则检查,打开信息面板,看存在什么错误。

网友G: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怎么解答

网友H(2021-07-14):
执行更新之前把最后两个√去掉,试试呢

网友I(2021-12-31):
我知道我知道,各个原器件名字一定要不一样,不然就会nets全错,我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