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让程序运行循环一次然后停止循环

楼主(2016-07-30):
#include <reg52.h>
sbit d1=P2^0;
sbit d2=P2^1;
sbit d3=P2^2;
sbit d4=P2^3;
sbit d5=P2^4;
unsigned int c,d;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switch(d)
    {
    case 0:

       d1 = 0;//慢转30秒

    break;
    case 1:

           d2 = 0; //30秒
    break;
    case 2:
       d1 = 1;
       d2 = 1;
           d3 = 0;// 快转30秒
    break;
    case 3:

       d3 = 1;//停30秒
    break;
    case 4:
       d4 = 1; //停30秒
    break;
    case 5:
       d4 = 1;//停30秒
    break;
    case 6:
       d5 = 0; // 快转30秒

    break;
    case 7:
       d5 = 0;// 快转30秒

    break;
        case 8:
       d5 = 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
   if(c>=550)
   {
    d++;
    if(d>=8)

    {
     d=0;
    }
    c=0;
   while(1);
   }

}

网友A:
程序应该会在执行完后回到第一头从新循环,只需添加控制变量让程序执行后进入关闭四个口的死循环就好,再次执行按复位键即可。

网友B:
程序运行一次就不叫循环。

网友C:
加个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