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调速原理,为什么中断程序有自加??

楼主(2016-07-30):
# include "reg52.h"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uchar unsigned uchar;
uint timer0,count,value,DIR;
sbit pwm0=P2^0;

void timer_0() interrupt 1
{
  TH0=0XFF;        //1us
  TL0=0XFF;
  timer0++;
  count++;

}

void timer0on()
{
  TMOD|=0X01;//设置定时器工作方式,
  TH0=0XFF;
  TL0=0XFF;
  EA=1;
  TR0=1;                  //打开内部定时器
  ET0=1;                 //打开定时器t0
}

void main()
{

  timer0on();
  while(1)
  {
                  if(count>200)
                     {
                            count=0;
                              if(DIR==1)
                                     {
                                          value++;
                                  }
                              if(DIR==0)
                                     {
                                          value--;
                                  }

                   }
                   if(value==1000)
                           {
                           DIR=0;
                         }

                   if(value==0)
                           {
                           DIR=1;
                         }
          if(timer0>1000)         //定时1000us
              timer0=0;
          if(timer0<value)
                  pwm0=0;
           else
            pwm0=1;
  }
}

网友A:
那样时长才够

楼主:
请问中断被打开之后,不使用软件关闭的话就会无限循环

网友A:
也是蛮6的,为了定时200us愣是让中断响应了200次,cpu啥都没干,一直在响应中断了。。。。。

网友A:
cpu一直在响应定时器的中断,并不是进入了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一直在响应定时器的中断,并不是进入了死循环

那也就是说中断程序只执行一次

网友A:
假设你的晶振是12M的,除以12分频等于1M,那么你的机械周期就是1us,也就是说每个机械周期内都有中断标志位溢出,cpu一直在忙着响应中断哪有时间跑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说中断程序只执行一次

不是,cpu一直在响应中断,没时间处理其它代码

网友A:
假设你的晶振是12M的,那么你的机械周期就是1us,每一个机械周期都有中断需要cpu去响应,你应该把定时器的时间定长一点比如定到50或者100,200us都可以,就是不要定到1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你的晶振是12M的,那么你的机械周期就是1us,每一个机械周期都有中断需要cpu去响应,你应该把定时器的 ...

谢谢  懂了

网友B:
你这个中断处理程序类似于时间片的多时间轴,但是中断间隔太短了,可以把定时器中断的时间改到100us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