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传输红外线信号错误(大神速进)

楼主(2016-07-30):
#include<reg52.h>//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Imax 14000    //此处为晶振为11.0592时的取值,
#define Imin 8000    //如用其它频率的晶振时,
#define Inum1 1450    //要改变相应的取值。
#define Inum2 700
#define Inum3 3000

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
                全局变量声明
------------------------------------------------*/

unsigned char f=0;
unsigned char Im[4]={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long m,Tc;
unsigned char IrOK;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23;j++);
}
/*------------------------------------------------
                  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
------------------------------------------------*/
void intersvr0(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Tc=TH0*256+TL0;      //提取中断时间间隔时长
    TH0=0;
    TL0=0;              //定时中断重新置零
    if((Tc>Imin)&&(Tc<Imax))
    {
        m=0;
        f=1;
        return;
    }       //找到启始码

    if(f==1)
    {
        if(Tc>Inum1&&Tc<Inum3)
        {
            Im[m/8]=Im[m/8]>>1|0x80; m++;
        }
        if(Tc>Inum2&&Tc<Inum1)
        {
         Im[m/8]=Im[m/8]>>1; m++; //取码
        }
        if(m==32)
        {
         m=0;
         f=0;
         if(Im[2]==~Im[3])
        {
           IrOK=1;
        }
        else IrOK=0;   //取码完成后判断读码是否正确
        }
               //准备读下一码
   }

}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21;//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定时器1工作方式1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
                串口初始化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0x50; //串口中断模式1,8-bit UART,使能接收和发送
  TH1=0xfd;        //波特率为9600的重载值
  TL1=0xfd;
  TR1=1;            //运行T0定时器
  ES=1;                  //打开串口中断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m=0;
  f=0;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uart_init();

while(1)//主循环
   {
    if(IrOK==1)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for(i=0;i<4;i++)
                {
                        SBUF=Im[i];
                        while(!TI);
                        TI=0;
                        DelayMs(500);
                }

           IrOK=0;
          }
   }
}
串行助手调试时,出现只传输数组的第一位字节,怎么能一次性传输数组内的4个字节数呢

网友A:
连续发就可以了,发完一个字节后,立即发下个字节,中间无需延时。

楼主:
这个程序怎么改 就可以串口连续输出4个字节的红外线解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续发就可以了,发完一个字节后,立即发下个字节,中间无需延时。

这个程序怎么改 就可以串口连续输出4个字节的红外线解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