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页写

楼主(2016-08-01):
前辈请教一下,for循环中是一下发送20字节?页写不是最多8字节?len=20

网友A:
不知道问什么

网友B:
页的定义在不同的环境(IC不同,协议不同,等等……)下是不同的,所以不确定。

网友C:
可以是20字节啊,你只有在写FLASH的时候 有页的划分

网友D:
由于E2PROM的半导体工艺特性,对E2PROM的写入时间需要5~10ms,但AT24Cxx系列串行E2PROM芯片内部设置了一个具有SRAM性质的输入缓冲器,称为页写缓冲器。CPU对该芯片写操作时,AT24Cxx系列芯片先将CPU输入的数据暂存在页写缓冲器内,然后,慢慢写入E2PROM中。因此,CPU对AT24Cxx系列E2PROM一次写入的字节数,受到该芯片页写缓冲器容量的限制。页写缓冲器的容量为16B,若CPU写入字节数超过芯片页写缓冲器容量,应在一页写完后,隔5~10ms重新启动一次写操作。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

实验18  读写AT24C02

欢迎咨询,zzlls@126.com

网友D:
而且,若不是从页写缓冲器页内零地址0000写起,一次写入地址超出页内最大地址1111时,也将出错。例如,若从页内地址0000写起,一次最多可写16字节;若从页内地址0010写起,一次最多只能写14字节,若要写16字节,超出页内地址1111,将会引起地址翻卷,导致出错。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
实验18  读写AT24C02

欢迎咨询,zzlls@126.com

网友E(2024-03-30):
哈喽,现在是2024年

网友F:
len一般是长度吧,看函数名应该是页写,但是可以一次写好几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