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0同时显示时间和温湿度的问题

楼主(2016-08-01):
大家好,我遇到了一个问题想咨询大家,我要用1620同时显示时间和温湿度,现在1620显示时间正常,温湿度显示为00,时间用DS1302,温湿度用DHT11,

1620同时显示温湿度和时间

网友A:
提问为何不写写清楚?1620是个什么东东?1602显示,只要是ASCII码,都没问题。

网友B:
只要你获取了数据,就可以在1602显示了

网友C:
你要显示的只是时间和温湿度而已,1602的话完全可以显示完了,你可以第一行显示时间(time:00:00)第二行显示温湿度(T:00.0C  W:00.0)这样就行了嘛

楼主:
我用1620是液晶显示器,DS1302是时钟模块,DHT11是温湿度采集模块,现在的问题是1620显示时间正常,我还想在1620里面显示温湿度,温湿度现在不正常,光显示00

网友D:
多半是未取到温湿度的数据。显示温湿度之前加个断点看看。

网友E:
温湿度数据采集有问题。软件或硬件问题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F:
你的DHT11通信写得不好吧

网友G:
是 1602吧,没程序也说不上 ,看哈程序

网友H:
可能是芯片没焊好。可以测试下温湿度的芯片是否在工作

网友I:
单独验证一下温湿度是否采集到数据,要是没有数据,当然不会显示了

网友J:
具体说明一下

网友K(2016-12-05):
非常好,下次还来

网友K:
非常好,还会再来的

网友K:
非常好,还会早来的

网友L:
同样这个问题呀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提问为何不写写清楚?1620是个什么东东?1602显示,只要是ASCII码,都没问题。

1602是16*2的液晶显示器

网友N:
湿度数据没有传进去

网友L:
好的  知道哦啊了

网友O: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刚来,想下载你的程序研究一下,我之前学过单片机的,不过好久没有碰了

网友P:
同求这个问题

网友Q:
先看看,后发表

网友R:
听说回复有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