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DS18B20+共阴四位数码管 温度显示

楼主(2016-08-02):
用的是STC89C52单片机,图中四个非门是相当于四个三极管,在仿真中闲麻烦就用非门代替。

实际效果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code tabl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uchar code Temperature_Char[8] =   {0x0c,0x12,0x12,0x0c,0x00,0x00,0x00,0x00};

uchar code df_Table[]          =   {0,1,1,2,3,3,4,4,5,6,6,7,8,8,9,9};

uchar code wei[]               =   {0x01,0x02,0x04,0x08};

sbit DQ = P3^7;
sbit digt1=P2^0;
sbit digt2=P2^1;
sbit digt3=P2^2;
sbit digt4=P2^3;
uchar DS18B20_IS_OK;
uchar CurrentT = 0;
uchar Temp_Value[]={0x00,0x00};
uchar Display_Digit[]={0,0,0,0};
void delayus(uint us)
{
         while(--us);
}
void delay(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uchar Init_DS18B20()                        //18B20初始化
{
         uchar status;
        DQ = 1;                                         //总线拉高
        delayus(8);                         // 12MHz晶振,20us左右
        DQ = 0;
        delayus(90);                        //720us左右
        DQ = 1;                                        //释放总线
        delayus(8);
        status=DQ;
        delayus(20);                         //160us左右
        DQ=1;
        return status;
}

uchar ReadOneByte()
{
         uchar i,dat=0;
        DQ = 1;
        _nop_();
        for(i=0;i<8;i++)
        {
                 DQ = 0;
                _nop_();_nop_();
                dat >>= 1;
                DQ = 1;
                _nop_();
                _nop_();
                if(DQ)
                        dat |= 0X80;
                delayus(30);
                DQ = 1;
        }
        return dat;
}

void WriteOneByte(uchar dat)                  //18B20写数据
{
         uchar i;
        for(i=0;i<8;i++)
        {
                 DQ = 0;
                DQ = dat& 0x01;
                delayus(3);
                DQ = 1;
                dat >>= 1;                //右移一位
        }
}

void Read_Temperature()                          //读取温度
{
         if(Init_DS18B20()==1)
                DS18B20_IS_OK=0;
        else
        {
                WriteOneByte(0xcc);                          //跳过序列号
                WriteOneByte(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Byte(0xcc);
                WriteOneByte(0xbe);                                //读取温度
                Temp_Value[0] = ReadOneByte();           //低八位
                Temp_Value[1] = ReadOneByte();           //高八位
                DS18B20_IS_OK=1;
        }
}

void Display_Temperature()
{

        uchar t = 150, ng =0xff,  a ,  b;
        if((Temp_Value[1]&0xf8)==0xf8)                        //判断高5位,如果都为1则是负数
        {
                 Temp_Value[1] = ~Temp_Value[1];                  //如果为负数。高八位需要取反,第八位需要取反后加1.
                Temp_Value[0] = ~Temp_Value[0]+1;
                if(Temp_Value[0]==0x00)
                        Temp_Value[1]++;
                ng = 10;

        }

         a=Temp_Value[0]&0x0f;           //小数点后一位算法
         b=a*0.0625*10;

        /*----0度以上的数值显示-----*/
         Display_Digit[0]=ng;
        CurrentT = ((Temp_Value[0]&0xf0)>>4) | ((Temp_Value[1]&0x07)<<4);         //整数值
        Display_Digit[1] = CurrentT/10; //百位          CurrentT%1000/100;
        Display_Digit[2] = CurrentT%10;          //十位          CurrentT%100/10;
        Display_Digit[3] =  b%10;                  //个位          CurrentT%10;

        }
void display(uchar ge,uchar shi,uchar bai,uchar fu)    //数码管扫描
{
        P2=0X00;
        delayus(30);

        if(table[fu]==0x40)            ////////
        {
                digt1=1;                //不加NPN三级管位驱动需要取反
        }
        else
        {
           digt1=0;                            //加NPN三级管位驱动需要取反
        }

        P0=table[fu];
        delay(3);
        digt1=0;                    //不加NPN三级管位驱动需要取反

                if(table[bai]==0x3f)
        {
                digt2=0;                //不加NPN三级管位驱动需要取反
        }
        else
        {
                digt2=1;                //不加NPN三级管位驱动需要取反
        }

        P0=table[bai];
        delay(3);
        digt2=0;         //不加NPN三级管位驱动需要取反

        digt3=1;         //不加NPN三级管位驱动需要取反

        P0=table[shi]+0X80;
        delay(3);
        digt3=0;   //不加NPN三级管位驱动需要取反

        digt4=1;    //不加NPN三级管位驱动需要取反
        P0=table[ge];
        delay(3);
        digt4=0;    //不加NPN三级管位驱动需要取反

}
void main()
{
    P0=0XFF;
    P2=0X00;
//        delayus(10);
        Read_Temperature();
        delay(500);

        delay(500);

        while(1)
        {
                display(Display_Digit[3],Display_Digit[2],Display_Digit[1],Display_Digit[0]);
                 Read_Temperature();
                if(DS18B20_IS_OK)
                        Display_Temperature();
                delayus(3);

        }

}

网友A(2016-10-12):
能显示低温吗

楼主(2016-11-29):
实时显示温度

网友B(2017-06-05):
这里面有protues仿真吗?

网友B:
这个是实时显示温度吗,为什么我用你的hex还是和你一样的温度呢

网友C(2019-02-22):
你好 我想咨询下你是使用的PNP三极管 还是NPN三极管

网友C:
我想问一下 你的NPN三极管如何在电路中接线的 求回复 谢谢了

网友C(2020-10-16):
共阴数码管 CA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有protues仿真吗?

有的,proteus画好了

网友E:
你好。如果把数码管换成共阳的,只修改段码行不行,单片机驱动共阴管亮度好像不理想

网友F:
温度显示的范围可以更宽一点的。

网友G(2021-01-01):
您好,为什么仿真通过,但我实物搭建出来不行呢,没搭错。谢谢!

网友H(2021-05-28):
引用 网友G:
您好,为什么仿真通过,但我实物搭建出来不行呢,没搭错。谢谢!

串口要改的,而且他是共阴的

网友I:
你好楼主,能显示负温度吗?